[STM32F1] STM32 DMA发送若干字节后会产生间隔吗?

楼主(2014-05-08):
自己用的STM32F103VCT6,以及ALIENTEK mini板子的RBT6
使用uart的DMA功能,使能DMA开始发送后,DMA硬件发生设置的CNDTR个字节内容,使用PC的带时间戳的软件检测(比如泰康串口)但是奇怪的是:
1.我自己的程序中,每发32字节,DMA会间隔大约33ms (如图1,图2)
2.正点原子的DMA例程中,每发983或者1000字节,DMA会间隔大约1042ms(如图3)

另外已经测试过,与设置发送的CNDTR量无关

为什么呢??
图1
图2
图3

网友A:
PC上面不是硬实时的,驱动有缓冲。
当MCU发出数据以后,PC要很久(ms级别)以后才能收到数据。然后应用软件也要再等一会才来读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上面不是硬实时的,驱动有缓冲。
当MCU发出数据以后,PC要很久(ms级别)以后才能收到数据。然后应用软件也 ...

那只能用协议分析仪或者是示波器看?

网友B:
1. dma发送完成中断是否及时响应?
2. pc 软件缓冲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