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TVS现在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况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5-08):
1.400k太大,忽略之
2.端电压3V,尚未进入主工作区
3.TVS工作状态是瞬时有限过流,“正常工作”是指什么态或区

网友B:
像楼上所说,电压没有达到抑制电压,所以说TVS没有起稳压吸收电流的作用,这是正常的情况。

网友C:
TVS在正常工作条件下,TVS具有很高的对地阻抗;理想情况下它是开路。保护方法是将瞬态导致的过压箝位到电压限值。这是通过PN结的低阻抗雪崩击穿实现的。当产生大于TVS的击穿电压的瞬态电压时,TVS会将瞬态箝位到小于保护器件的击穿电压的预定水平。瞬变立即受到箝位(< 1 ns),瞬态电流从受保护器件转移至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