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网口扩展,TC3097-8的使用

楼主(2014-05-08):
求TC3097-8的参考电路!!

网友A:
这个只能接一路吧,看这个信号是PHY出来的信号,除非加一个switch芯片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如果非得交换分组的话您能推荐一个芯片和相应的电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能接一路吧,看这个信号是PHY出来的信号,除非加一个switch芯片

谢谢您的回复,如果非得交换分组的话您能推荐一个芯片和相应的电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