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请问STM8S003的官方代码样例包哪里能下载到

楼主(2014-05-08):
我从官网下载了针对STM8S的“STM8S_StdPeriph_Lib_V2.1.0”
进入STM8S_StdPeriph_Lib_V2.1.0\Project\STM8S_StdPeriph_Template\EWSTM8
目录打开IAR工程后,后发现里面的单片机选择只有STM8S1XX~STM8S9XX几种,没有STM8S0XX系列,请问STM8S0XX的代码包应该用哪一种呢?在设备中选择“STM8 - Unspecified”能不能用?需要配置些什么?

网友A:
https://bbs.21ic.com/icview-722666-1-1.html
我发过很多啊
另外你可以参考:青风的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bs.21ic.com/icview-722666-1-1.html
我发过很多啊
另外你可以参考:青风的例程; ...

谢谢熊猫哥,我的问题是所有工程的如下界面都没有STM8S003,只有STM8S103,请问该如何选择呢?这个DEVICE不同是不是只有CODE和DATA两项、还有一个关于芯片型号的宏定义不同。

网友B:
003的支持在IAR 1.3.1以上貌似才有对应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