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什么型号的烧录机

楼主(2014-05-08):
选择芯片CY8C29466 做一个温度控制器

网友A:
你是说烧录程序需的是吗?

网友A:
miniprog就可以了。

网友B(2014-06-18):
LZ用的是PSOC1系列产品吧?

网友C:
WizPro200Cy  支持Cypress PsoC全系列;
针对不同原厂的专用量产型烧录器;
支持裸片(需配座子)和在板烧写;
支持联机,脱机烧写;
支持序列号的设定,地址任意选择;
支持烧写数量控制;
数据加密存储并支持远程加密下载控制。

MaxWiz 迈斯威志科技

网友D:
miniprog cy3217 都可以了 我手里有个,如果要可以低价转让给你

网友E(2014-08-09):
miniprog1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