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鸣器驱动问题

楼主(2014-05-08):
无源的,手里有三个型号,外形不同大小。直接一个脚接单片机口推三个都没问题都会响,就是声音低,用NPN三极管做驱动,B串1K电阻接单片机口,E接地,C串蜂鸣器接3.3v。发现三个只有一只会响,另两个不响。这个怎么回事?

楼主:
测了下会响的那个阻值100多欧姆,不响的1兆多欧姆

网友A:
蜂鸣器有电压要求,电流的要求,都达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蜂鸣器有电压要求,电流的要求,都达到了?

但是直接IO口推就可以,三极管为什么不能驱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直接IO口推就可以,三极管为什么不能驱动。

3.3V的电压够它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3.3V的电压够它用吗?

单片机电源VDD就是3.3V的,直接IO口推可以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单片机电源VDD就是3.3V的,直接IO口推可以响。

还有些蜂鸣器是交流驱动的,直流不响...

网友B:
楼上说的对,无源蜂鸣器最好用交流驱动,直流方波不是不行,效果不好。
100欧阻值的那个已经内置了负载电阻,电荷有了泻放回路,一兆多的没有负载电阻,只充电不放电自然不响,并上一个电阻就好。
直接驱动响可能是io口的上拉电阻充当负载电阻的作用,推挽输出时也会响,应该比弱上拉效果要好。

网友C: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