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prog3驱动怎么按装啊

楼主(2014-05-08):
ni, ip
我插上之后miniprog3的灯不亮,怎么办啊?

网友A:
你装PSoC Creator之前是不是提示你要先装Programmer

网友B:
是啊,你装了吗

楼主:
但是miniprog3的灯不亮,驱动没按上

网友A:
programmer下面是显示connected吗?

网友C:
最好的方法,把系统重装

楼主:
好,我试试吧

网友D(2014-06-18):
lz这个应该是驱动没有安装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