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ISP

楼主(2014-05-08):
79f166可以ISP吗

网友A:
在isp51里好像可以选slab

网友B:
可以选s-lab吧,看到有那个

网友C:
不可以支持的,由于S-LAB烧写器需要在IC内的软件支持

网友D:
楼上说得对,79F166出厂没有烧写,所以一直会报连接超时。

楼主:
刚问了一个用过的师傅,不支持,结贴了

网友E:
不支持的,请用jtag口

网友F:
不支持的,我知道支持ISP的有79F085、79F165、88F、89F

网友G:
我這有支持ISP的單片機,Q:453636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