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PROTEUS中,示波器周期为1S 但数码管大概7 8S计时一次

楼主(2014-05-08):
如题 是系统设置问题 还是软件BUG?求大神知道!谢谢了!!

网友A:
PROTEUS靠不住,还是搭实际电路来的实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OTEUS靠不住,还是搭实际电路来的实在。

我用Multisim 也是这个问题,如果直接用板子做的话,怕做坏了,又要重新做。不过还是谢谢你了,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