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保护电路求助

楼主(2014-05-08):
想问一下各位大哥,如果有要给两节串联的锂电池做保护电路,可不可以不选用专门的给两节锂电池提供保护的芯片,而是选用专门给一节锂电池充电提供保护的芯片,每个电池单独弄一个保护电路,然后将两节串起来,这样的方案是否可行呢?求大神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

为什么不行呢,能不能帮忙解释解释

网友B:
可以三串的都有拼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不行呢,能不能帮忙解释解释

@jjjyufan  帮你呼叫的专家来

网友C:
你放2个也不是不可以,自行决定
弊端容易过放
成本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放2个也不是不可以,自行决定
弊端容易过放
成本高了

可以请教一下,当电池组中有很多单体时,例如30个时,这种的保护电路是怎么做的呢?

网友C:
实时监控每路电池电压 控制正负2端 MOS的通断

网友D:
用单个保护是可以的   控制通路在一起

网友E:
锂电池一般都分开做保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锂电池一般都分开做保护的。

上面这个电路图是将两个一样的单节锂电池保护电路连接在一起,给两个锂电池进行充电保护,”充电+“与"充电-"分别接给连接串联的锂电池充电的充电电路的”+极“与“-极”,请问这个电路图能实现两节锂电池的充放电保护功能吗?@jjjyufan 。麻烦大神们给指点指点。

网友F:
你的图需要4个mos管,为什么要这么做?

网友F:
两片单节的ic可以做级联实现你的想法,但显得很啰嗦且成本更贵。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图需要4个mos管,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是将一个锂电池与一个锂电池保护电路组成一个电池包,然后将两个电池包串在了一起。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上面这个电路图是将两个一样的单节锂电池保护电路连接在一起,给两个锂电池进行充电保护,”充电+“与" ...

太罗嗦,充放电开关各用一个就够了,两个芯片的输出相与(或)控制开关管。

网友G:
上面的说的很好。我们公司在招锂电管理芯片的IC应用工程师,有没有感兴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