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配置

楼主(2014-05-08):
刚接触PSOC,今天看到PSOC可以进行动态配置,是否所有的PSOC芯片都可以使用动态配置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比如说CY8C21X34系列。

网友A:
支持的,全系列PSoC1都可以的

网友B:
你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帖子:有什么动态配置的好方法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168647

网友C:
给一个实例,如下:
if(PRT0DR & 0x01){        //P00='1',校准模式
     UnloadConfig_Timing();
      LoadConfig_Adjustment();
      //配置Adjustement()
    //有关程序
}else{                //P00='0',工作模式
     UnloadConfig_Adjustment();
      LoadConfig_Timing();
     //配置Timing()
    //有关程序
}

网友D:
绝大部分都支持,只有一小部分,比如CY8C201xx不支持

网友E:
CY8C20x34印象中也只有CSA模块可用

网友F:
21x34支持

楼主:
哦,原来这么回事啊,多谢了

楼主:
那就结贴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