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控恒流源仿真问题】

楼主(2014-05-08):
为什么这个恒流源的电流不是 3A(3V/1欧), 而是119mA?

网友A:
仿真明显错误。
不过你的电路也是错的。
12V电源,又串联了100欧电阻,你想让它出多大电流?

楼主:
上面的搞错了,见下图,为何是2.66A,不是3A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面的搞错了,见下图,为何是2.66A,不是3A

又错一次。

网友B:
即使场效应管短路,最大电流也没有3安啊。

楼主:
噢,忘记把下面的1欧相加计算在内了

楼主:
另外问问mos管栅极的电阻可否取消短路?

网友C:
初三的物理就有说明:I=V/R。

楼主是一叶障目吧?
栅极电阻在应用中不可取消。

楼主:
下图电路的电流波形是脉冲波,怎么回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另外问问mos管栅极的电阻可否取消短路?

应该说基本可以取消,或者说应该选择较小的阻值,比如10欧到25欧,防止MOS管产生寄生振荡。
这个电阻选择的太大,则与MOS管输入电阻组成的极点频率过低,低于穿越频率,导致相位裕度太小而使得整个恒流源不稳定。因此,选择10k是错误的做法。

很多人认为运放直接接电容负载会振荡,其实那只是针对CMOS的RR运放而言,其输出级有电压放大,才惧怕电容负载,而OP07这类运放就没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下图电路的电流波形是脉冲波,怎么回事?

这就是自激振荡了,增加的U3是罪魁。
事实上,3#的电路就行,只需把10k电阻改为10欧。当然,输出没有达到3A是因为Vcc不够大,或者说负载电阻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