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ds18b20总是读出一个温度

楼主(2014-05-08):
(无正文)

楼主:
#include<MSP430F212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port P1OUT
#define bflag (P1OUT&BIT7)

//P3.5连接DQ
#define DQ1  P3OUT&=~BIT5
#define DQ0  P3OUT|=BIT5

#define DQIN  P3DIR &= ~BIT5
#define DQOUT P3DIR |= BIT5

float   Temper=0.0;
int     temperature=0;
unsigned char Error = 0;

uchar  num[]={
  /*--  文字:  0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F0,0xF8,0x08,0x68,0xF8,0xF0,0x00,0x00,0x07,0x0F,0x0B,0x08,0x0F,0x07,

/*--  文字:  1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20,0x20,0x30,0xF8,0xF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F,0x0F,0x00,0x00,

/*--  文字:  2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30,0x38,0x08,0x88,0xF8,0x70,0x00,0x00,0x0C,0x0E,0x0B,0x09,0x08,0x08,0x00,

/*--  文字:  3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30,0x38,0x88,0x88,0xF8,0x70,0x00,0x00,0x06,0x0E,0x08,0x08,0x0F,0x07,0x00,

/*--  文字:  4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F8,0xF8,0x00,0xE0,0xE0,0x00,0x00,0x03,0x03,0x02,0x02,0x0F,0x0F,0x02,

/*--  文字:  5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F8,0xF8,0x88,0x88,0x88,0x08,0x00,0x00,0x08,0x08,0x08,0x0C,0x07,0x03,0x00,

/*--  文字:  6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C0,0xE0,0x78,0x58,0xC8,0x80,0x00,0x00,0x07,0x0F,0x08,0x08,0x0F,0x07,0x00,

/*--  文字:  7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8,0x08,0x88,0xE8,0x78,0x18,0x00,0x00,0x00,0x0E,0x0F,0x01,0x00,0x00,0x00,

/*--  文字:  8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70,0xF8,0xC8,0x88,0xF8,0x70,0x00,0x00,0x07,0x0F,0x08,0x09,0x0F,0x07,0x00,

/*--  文字:  9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F0,0xF8,0x08,0x08,0xF8,0xF0,0x00,0x00,0x00,0x09,0x0D,0x0F,0x03,0x01,0x00,

/*--  文字:  .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C,0x0C,0x0C,0x00,0x00

};
uchar  charzimo[]={
/*--  文字:  当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40,0x42,0x44,0x58,0x40,0x40,0x7F,0x40,0x40,0x50,0x48,0xC6,0x00,0x00,0x00,
0x00,0x40,0x44,0x44,0x44,0x44,0x44,0x44,0x44,0x44,0x44,0x44,0xFF,0x00,0x00,0x00,

/*--  文字:  前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8,0x08,0xE8,0x29,0x2E,0x28,0xE8,0x08,0x08,0xC8,0x0C,0x0B,0xE8,0x08,0x08,0x00,
0x00,0x00,0xFF,0x09,0x49,0x89,0x7F,0x00,0x00,0x0F,0x40,0x80,0x7F,0x00,0x00,0x00,

/*--  文字:  温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10,0x60,0x02,0x8C,0x00,0x00,0xFE,0x92,0x92,0x92,0x92,0x92,0xFE,0x00,0x00,0x00,
0x04,0x04,0x7E,0x01,0x40,0x7E,0x42,0x42,0x7E,0x42,0x7E,0x42,0x42,0x7E,0x40,0x00,

/*--  文字:  度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FC,0x24,0x24,0x24,0xFC,0x25,0x26,0x24,0xFC,0x24,0x24,0x24,0x04,0x00,
0x40,0x30,0x8F,0x80,0x84,0x4C,0x55,0x25,0x25,0x25,0x55,0x4C,0x80,0x80,0x80,0x00,

/*--  文字:  为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20,0x22,0x2C,0x20,0x20,0xE0,0x3F,0x20,0x20,0x20,0x20,0xE0,0x00,0x00,0x00,
0x80,0x40,0x20,0x10,0x08,0x06,0x01,0x00,0x01,0x46,0x80,0x40,0x3F,0x00,0x00,0x00,

/*--  文字:  :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36,0x36,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清左半屏
void left()
{
        P3OUT&=~BIT0;//cs1=0;
        P3OUT|=BIT1;//cs2=1;
}
//右半屏
void right()
{
        P3OUT|=BIT0;//cs1=1;
        P3OUT&=~BIT1;//cs2=0;
}
//判忙
void busy_12864()
{
        do{
        P3OUT&=~BIT4;//e=0;
        _NOP();
        P3OUT&=~BIT2;//rs=0;
        P3OUT|=BIT3;//rw=1;
            P1OUT=0x00;
        P3OUT|=BIT4;//e=1;

        P3OUT&=~BIT4;//e=0;

          }while(!(bflag==0X00));
}
//命令写入
void wreg(uchar c)
{
        busy_12864();
        P3OUT&=~BIT2;//rs=0;
        P3OUT&=~BIT3;//rw=0;
        P3OUT&=~BIT4;//E=0
        _NOP();
        _NOP();
        P1OUT=c;
        _NOP();
        _NOP();
        _NOP();
        _NOP();
        P3OUT|=BIT4;//e=1;
        _NOP();
        _NOP();
        _NOP();
        _NOP();
        P3OUT&=~BIT4;//e=0;
}
//数据写入
void wdata(uchar c)
{
        busy_12864();
        P3OUT|=BIT2;//rs=1
        P3OUT&=~BIT3;//rw=0
        P1OUT=c;
        _NOP();
        _NOP();
        _NOP();
        _NOP();
        P3OUT|=BIT4;//e=1
        _NOP();
        _NOP();
        _NOP();
        _NOP();
        P3OUT&=~BIT4;
}
//显示初始页
void pagefirst(uchar c)
{
        uchar i=c;
        c=i|0xb8;
        busy_12864();
        wreg(c);
}
//设置显示初始列
void linefirst(uchar c)
{
        uchar i=c;
        c=i|0x40;
        busy_12864();
        wreg(c);}
//清屏
void ready_12864()
{
        uint i,j;
        left();
        wreg(0x3f);
        right();
        wreg(0x3f);
        left();
        for(i=0;i<8;i++)
    {
                pagefirst(i);
            linefirst(0x00);
                   for(j=0;j<64;j++)
                {
                        wdata(0x00);
                }
        }
        right();
        for(i=0;i<8;i++)
        {
                pagefirst(i);
                linefirst(0x00);
                for(j=0;j<64;j++)
                {
                  wdata(0x00);
                }
        }
}
//8*8字符显示,纵向取模,字节倒序
void display(uchar *s,uchar page,uchar line)
{
        uchar i,j;
        pagefirst(page);
        linefirst(line);
        for(i=0;i<8;i++)
        {
                wdata(*s);
                s++;
        }
        pagefirst(page+1);
        linefirst(line);
        for(j=0;j<8;j++)
        {
                wdata(*s);
                s++;
        }
}
//16*6汉字显示,纵向取模,字节倒序
void displaychange(uchar *s,uchar page,uchar line)
{
        uchar i,j;
        pagefirst(page);
        linefirst(line);
        for(i=0;i<16;i++)
        {
                wdata(*s);
                s++;
        }
        pagefirst(page+1);
        linefirst(line);
        for(j=0;j<16;j++)
        {
                wdata(*s);
                s++;
        }
}
void showTag(){
  int i;
  for(i = 0;i < 4;i++){
    displaychange(charzimo + 32*i,0x03,16*i);
  }
  right();
  for(i = 4;i < 6;i++){
    displaychange(charzimo + 32*i,0x03,16*i);
  }
}
void showTemperatureData(float Data)
{
    //Data = 36.6;

    int TensDigit; //十位
    int UnitsDigit;//个位
    int DecimalDigit;//十分位
    TensDigit = ((int)Data)/10;
    UnitsDigit = ((int)Data)%10;

    DecimalDigit = (int)((Data - TensDigit * 10 - UnitsDigit) * 10);

    display(num + TensDigit    * 16,0x03,8 * 3);
    display(num + UnitsDigit   * 16,0x03,8 * 4);
    display(num + 10           * 16,0x03,8 * 5);//点
    display(num + DecimalDigit * 16,0x03,8 * 6);

}
//功能:us 级别延时// n=10,则延时10*5+6=56uS
//----------------------------------
void DelayNus(unsigned int n){
  while(n--){};
}

void Init (void){

  DQ1;
  _NOP();
  DQ0;
  DelayNus(80); //*800us
  _NOP();
  DQ1;
  DelayNus(14);
  _NOP();
  _NOP();
  _NOP();
  DQIN; //输入
  if((P3IN&BIT5) == BIT5)        //0001 1111b=1f
  {
    display(num + 0 * 16,0x01,16);
    Error =1;    //失败1
    P3DIR|=BIT5;

  }else
  {
    display(num + 1 * 16,0x01,16);
    Error = 0;//初始化成功
    P3DIR|=BIT5;
    DQOUT;

    DelayNus(20); //*600us
    DQ1;
  }

  /*DQ0;
  DelayNus(50);//延时500us
  DQ1;
  DelayNus(17);//延时90us
  P3DIR&=~BIT5;
  if((P3IN&BIT5) == BIT5)        //0001 1111b=1f
  {
    display(num + 0 * 16,0x01,16);
    Error =1;    //失败1
    P3DIR|=BIT5;
  }else
  {
    display(num + 1 * 16,0x01,16);
    Error = 0;//初始化成功
    P3DIR|=BIT5;
    DQ1;
  }*/
}
//-----------------------------------
//功能:写18B20
//-----------------------------------
void Write_18B20(unsigned char n)
{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DQ0;
    DelayNus(1);//延时13us 左右
    if((n&0X01)==0X01)
      DQ1;
    else
      DQ0;
    n=n>>1;
    DelayNus(9);//延时50us 以上
    DQ1;
  }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DQOUT;
    DQ0;
    _NOP();
    DelayNus(1);//延时13us 左右
    if((n&0X01)==0X01)
      DQ1;
    else
      DQ0;
    DelayNus(8);//延时50us 以上
    _NOP();
    _NOP();
    n=n>>1;
    DQ1;
  }
  DQ1;
}

void Skip(void){
  Write_18B20(0xcc);
}

void Convert (void){
  Write_18B20(0x44);
}

void ReadDo (void){
  Write_18B20(0xbe);
}
//------------------------------------
//功能:读取18B20
//------------------------------------u
unsigned char Read_18B20(void){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temp;
  for(i=0;i<8;i++)
  {
    temp=temp>>1;
    DQ0;
    _NOP();//延时1us
    DQ1;
    _NOP();
    _NOP();//延时5us
    _NOP();
    _NOP();
    _NOP();
    P3DIR&=~BIT5;
    if((P3IN&BIT5)==0)
    {
      temp=temp&0x7F;
    }else
    {
      temp=temp|0x80;
    }
    DelayNus(7);//延时40u s
    P3DIR|=BIT5;
    DQ1;
  }
  return    temp;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temp;
  for(i=0;i<8;i++)
  {
    temp=temp>>1;
    DQ0;
    _NOP();
    _NOP();
    DQ1;
    _NOP();
    _NOP();//延时5us
    _NOP();
    _NOP();
    _NOP();

    P3DIR&=~BIT5;
    DQIN;
    _NOP();
    _NOP();
    _NOP();
    if((P3IN&BIT5)==0)
    {
      temp=temp&0x7F;
    }else
    {
      temp=temp|0x80;
    }
    DelayNus(7);//延时40u s
    P3DIR|=BIT5;
    DQOUT;
    _NOP();
    _NOP();
    _NOP();
    DQ1;
  }
  return    temp;
}
void ReadTemp (void){
  char temp_low,temp_high; //温度值
  temp_low=Read_18B20();   //读低位
  temp_high=Read_18B20(); //读高位
  temperature=(temp_high&0x0f);
  temperature<<=8;
  temperature|=temp_low;
  //Temper=temperature*0.0625;
  Temper=temperature * 0.0625;
}

float ReadTemperatureData(void){

   /* Init();
    Skip();    //comand 0xcc
    Convert(); //comand 0x44

    DelayNus(200);
    Init();
    Skip();   //comand 0xcc
    ReadDo(); //comand 0xbe
    ReadTemp();
    return Temper;
  */

    Init();
    Write_18B20(0xcc);    //comand 0xcc
    Write_18B20(0x44); //comand 0x44

    //DelayNus(200);
    Init();
    Write_18B20(0xcc);   //comand 0xcc
    Write_18B20(0xbe);   //comand 0xbe
    ReadTemp();
    return Temper;
}
//主函数
main()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1DIR|=0XFF;
    P3DIR|=BIT0+BIT1+BIT2+BIT3+BIT4;

    DQ1;
    ready_12864();
    left();
    showTag();
    float TemperatureData = 0.0;
    //TemperatureData = ReadTemperatureData();
    showTemperatureData(TemperatureData);
    int i = 0 ;
    P3OUT&=~BIT6;

    display(num + 10 * 16,0x01,0);
    while(1){

      DelayNus(60000);
      DelayNus(60000);
      DelayNus(60000);
      TemperatureData = ReadTemperatureData();
      showTemperatureData(TemperatureData);

      i++;
      if(i > 10)
        i = 0;
      display(num + i * 16,0x01,0);
    }

}
/*
//display(num,0x03,0);
        // display(num+16,0x3,8);
        //display(num+32,0x03,16);
        //display(num+64,0x03,32);
        //display(num+96,0x03,48);
        //right();
        //display(num+128,0x03,64);
        //display(num+160,0x03,80);
        //display(num+192,0x03,96);
        //display(num+224,0x03,112);
        */

网友A:
怎么不用示波器去看波形?
对照资料里的波形去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用示波器去看波形?
对照资料里的波形去对比...

能加你QQ说吗   十分感谢

网友B:
可能时序不对

网友C:
怎么接的线?要是切电方式,估计上拉电阻太大了。

网友D:
18B20读写时序不对,看看PDF要求吧。

网友E(2015-03-28):
                 北京长实拓展电子有限公司
本公司主营TI. NXP. IR. ON. SiLicon                                                                                                    等著名世界品牌产品。
MSP430F一系列TI储存芯片 微控处理器
MSP430F149IPMR MSP430F5438AIPZR MSP430F5438IPZR等。
C8051F 一系列SILICON 单片机 微控处理器
C8051F020 C8051F120 C8051F340 C8051F040等
LPC一系列NXP单片机
LPC2132FBD64 LPC2134FBD64 LPC2214FBD144
LPC2378FBD144 LPC2292FBD144等一系列供应
专营:低压差 基准源 三 五 七端稳压 二三极管 场效应 快恢复 肖特基二极管 可控硅 达林顿 整流桥 TVS管 光藕 MAX AD 集成电路
                   北京长实拓展电子销售:陈冬锋
                                     QQ:2850327057
                      电话:15711002528,136411444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