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3.3如何查看仿真结果?

楼主(2014-05-08):
我是菜鸟,请问CCS3.3如何查看仿真结果?

网友A:
欢迎新朋友   这个方法很多  主要是你要看哪种结果
是变量值  还是寄存器的值  还是硬件仿真输出?
如果是变量可以add to watch查看  或者用graph以波形的方式查看等
你学习的哪一款?

网友B:
找本手把手看看就知道具体怎么操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欢迎新朋友   这个方法很多  主要是你要看哪种结果
是变量值  还是寄存器的值  还是硬件仿真输出?
如果 ...

用graph,可是一些参数不会调,start addreess应该怎么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欢迎新朋友   这个方法很多  主要是你要看哪种结果
是变量值  还是寄存器的值  还是硬件仿真输出?
如果 ...

我在做的是一个简单的FFT仿真实验,是纯仿真的,不需要外设板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做的是一个简单的FFT仿真实验,是纯仿真的,不需要外设板的,

只仿真算法是没问题  多多交流  多多分享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graph,可是一些参数不会调,start addreess应该怎么设置?

start address把你要查看的变量加个&填入就可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art address把你要查看的变量加个&填入就可以啦

:handshake谢谢这位大神了。。。

网友A:
多多交流    多多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多交流    多多分享

:'(大神,求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