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串口数据后面会多出一个数据

楼主(2014-05-08):
用79F166做RS485控制,发送一组串口数据后面会多出一个0x00的数据。

网友A:
看看你得程序吧

楼主:
void Uart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

    EA    =    0;
     SBUF=dat;
     while(TI==0) ;
     TI=0;
     EA    =    1;

网友A:
发送和接受都是咋样的

楼主:
主程序中发送:
          UartSendByte(0xff);
          UartSendByte(0x01);
          UartSendByte(0x00);
          UartSendByte(0x04);
          UartSendByte(0xff);
          UartSendByte(0x00);
          UartSendByte(0x04);
串口工具收到:
FF 01 00 04 FF 00 04 00
FF 01 00 04 FF 00 04 00
FF 01 00 04 FF 00 04 00
FF 01 00 04 FF 00 04 00

网友B:
你看你的tx引脚有没有上拉,还有就是tx对应的pin初始化的时候是不是初始化成了输出且输出0,如果是这样,每次发送多会多出一个0,改成初始化输出1 就好了

网友C:
发送时,必须先将输出口置高电平

楼主:
谢谢,确实是这样,已经改好了。

网友D(2014-09-08):
引用 网友C:
发送时,必须先将输出口置高电平

大神 对于单片机串口也是这样吗 我把单片机P3^0 P3^1置低后 便不能正常收发数据了  但是实际中这两个IO口是复用的  我确实需要将其置低 有和解决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