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产生的方波不平

楼主(2014-05-08):
我用STM32的定时器产生多路方波,为什么输出的方波不平,是斜的?怎么破(⊙_⊙?)

网友A:
你要先确定示波器没有问题。。。。。。。。

网友B:
测量手段的问题。其实 stm32定时器驱动 IO产生方波,你想不让他平,都很难的。

网友C:
输出的多少频率啊???
最好截个图分析;

网友D:
还没有碰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E:
说的是io的过冲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说的是io的过冲吧?

没有啊,就是高电平和低电平是斜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没有啊,就是高电平和低电平是斜的

示波器有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G:
示波器没调好.或者后级电路是非阻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