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 菜鸟求老鸟指教,如何着手做一个微型四轴飞行器

楼主(2014-05-08):
1.需要什么软件
2.需要什么材料,比如飞行器的主控板,选用哪个
谢谢了,第一次接触,求入门!!!!

楼主:
自己先顶了,求高手啊,指点一下啊,单片机这条路不好走,来个大侠,指点一下啊

楼主:
怎么没人啊!!!!!!!!!!??????

楼主:
怎么还是没人啊?!

网友A:
这个让人没法回啊。软件要量力而行,现在常用的是STM32,运算速度,性价比都很高。为何不看看坛子里这么多的相关贴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让人没法回啊。软件要量力而行,现在常用的是STM32,运算速度,性价比都很高。为何不看看坛子里这 ...

谢谢了,终于有人回我了,其实我也看了别人的帖子,但是真正对我有用的太少了。我打算做一个微型四轴,作为四轴的起步。但是查了好多资料,还是不知道怎么入门。万事开头难,求大侠,指点一二。作为一个零基础的菜鸟,DIY四轴是买别人的套件自己组装吗?可是这样感觉也学不到啥啊?自己做,又不知道如何下手。比如说,飞控板是买成品,还是自己搞?飞控板上,是集成了所有传感器吗?(比如陀螺仪……)如果有了飞控板,那一般用什么软件或语言编程呢?好了先问这些,求烈火大哥,好好指教啊。

网友A:
如果你想自已从做板子开始,准备好时间和米就行了。估计改个3-5次才会象个样子。看你怎么想了,很多网友最终都没有**下来。

网友B(2014-06-15):
支持楼主,我最近也想搞四轴!没想法啊....

网友C:
这个要求的知识比较多

网友D:
试一试 不试永远不会成功

网友E(2014-08-10):
同样求问!!怎么入手!!

网友F(2015-08-12):
同样也是不知道从何入手。有个切入点也比脑子空空的好。。

网友G(2018-04-12):
谢谢了,终于有人回我了,其实我也看了别人的帖子,但是真正对我有用的太少了。我打算做一个微型四轴,作为四轴的起步。但是查了好多资料,还是不知道怎么入门。万事开头难,求大侠,指点一二。作为一个零基础的菜鸟,DIY四轴是买别人的套件自己组装吗?可是这样感觉也学不到啥啊?自己做,又不知道如何下手。比如说,飞控板是买成品,还是自己搞?飞控板上,是集成了所有传感器吗?(比如陀螺仪……)如果有了飞控板,那一般用什么软件或语言编程呢?好了先问这些,求烈火大哥,好好指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