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运放总失调电压的疑问

楼主(2014-05-08):
如图红圈中所示:
偏置电流:IB–在折算至RTO时,为什么与R1无关,IB–不会流过R1吗?请帮忙解析一下!

网友A:
初中毕业就应该会计算。
RTI各项,是RTO各项除以(1+R2/R1)得到的,或者说RTO各项是RTI各项乘以(1+R2/R1)得到的。
自己做一次除法或者乘法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多谢maychang元老的回复,我问的是
"偏置电流:IB–在折算至RTO时,为什么只是IB-乘以R2,而与R1无关,IB–不会流过R1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maychang元老的回复,我问的是
"偏置电流:IB–在折算至RTO时,为什么只是IB-乘以R2,而与R1无关,IB ...

根据定义,源阻抗是infinite,所以ib-只能流过反馈电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maychang元老的回复,我问的是
"偏置电流:IB–在折算至RTO时,为什么只是IB-乘以R2,而与R1无关,IB ...

我回复的是“偏置电流:IB–在折算至RTO时”,与R1有关。
把下面的OFFSET(RTI)中三项各乘以(1+R2/R1),即为上面的OFFSET(RTO)。

楼主:
呵呵,多谢maychang的耐心解释,非常感谢~!

楼主:
maychang元老,我这图我要问到我清楚为止,现在我还有以下疑问,希望您一一解答,  解答完了要什么报酬您说:lol

1:  Ib-/Ib+是由外部源供给吗?  (即不是运放本身的供电源产生偏置电流)

2:  如果偏置电流是由外部源供给, 图中A点和B点都接地, 即没有外部输入源, 那么Ib-/Ib+怎么产生的?

     是不是运算放大器是正负电源供电就可产生图中所示的偏置电流?

3:  图中Vos为什么可以等效接在运放的反向输入端,  在我目前所接触到的运放资料中,  Vos一般等效为接在运放正向输入端的
   电压源?
      在什么情况下要区分用不同等效方式?

4:  图中Vos电压参考方向(左正右负)是和Ib-的电流参考方向一致吗?

5:  对于OFFSET(RTI)计算公式中, 是不是把上图中运放的正反向输入端的输入电压直接相加就得到总的输入失调电压?
     还是把正向输入端输入电压减去反向输入端的电压就得到总失调电压?

6:  对于OFFSET(RTI)计算公式中,  Vos是串接在运放的反向输入端, 公式中为什么不是减去Vos?   图中按Ib+的电流参考方向,
     且A 点接地,    此公式中的Ib+ * R3对于运放的同向输入端应该是: 负的(Ib+ * R3)吧,  为什么式中是正的?  或者说公式左边
  各项的符号是怎么确定的?

     希望得到专家级您的耐心解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maychang元老,我这图我要问到我清楚为止,现在我还有以下疑问,希望您一一解答,  解答完了要什么报酬您说 ...

问xukun吧,他比我熟悉。@他好了。
报酬么,也找xukun,付给他,我还欠他10元呢。

网友B:
上网可不是为了发财哇
楼主这个他得靠看**了,码几千字得多长时间?
推荐阅读:
Stata的operational amplifiers .  part IV  offset and drift in operational amplifiers  ANALOG DEVICES 1965年
哈利丝的几篇**:
Harris  模拟对话 (analog dialogue) 6和7部分:  Not by drift  alone

网友C:
引用 楼主:
maychang元老,我这图我要问到我清楚为止,现在我还有以下疑问,希望您一一解答,  解答完了要什么报酬您说 ...

不是专家。
1.偏置电流有供电源产生,是直流量。
2.偏置电流由供电源提供,但不一定是正负,单电源也可以。
3.失调电压一般等效在正相,我认为没必要区分正反相。因为失调电压的定义是输出失调除以开环增益。
4.按你图中的公式,你应该说反了。它们的方向是相反的。
5.运放输入级一般是差动输入,所以失调应该是正相与反相之差。
6.你的图中电流方向只是代表参考方向,不代表正负值。所以,只要能表达出是两个输入端口之差即可,正负号无所谓。

欢迎拍砖。

网友D:
引用 楼主:
maychang元老,我这图我要问到我清楚为止,现在我还有以下疑问,希望您一一解答,  解答完了要什么报酬您说 ...

我来回答你的问题吧:

1:  Ib-/Ib+是由外部源供给吗?  (即不是运放本身的供电源产生偏置电流)
偏置电流是由外部信号提供,它是运放工作的必要条件,运放只有在一定偏置下,才能正常工作。偏置电流通常由信号提供,并且由于输入的差分结构,偏置电流往往相同,而产生较小的失调电流。
2:  如果偏置电流是由外部源供给, 图中A点和B点都接地, 即没有外部输入源, 那么Ib-/Ib+怎么产生的?
双电源供电的情况下,接地时仍可以提供偏置电流。单电源供电时,接地无法提供偏置电流,此时,运放无法在接近0电位时正常工作。
     是不是运算放大器是正负电源供电就可产生图中所示的偏置电流?

3:  图中Vos为什么可以等效接在运放的反向输入端,  在我目前所接触到的运放资料中,  Vos一般等效为接在运放正向输入端的电压源?
      在什么情况下要区分用不同等效方式?
不同公司习惯不同,在计算中是等效的
4:  图中Vos电压参考方向(左正右负)是和Ib-的电流参考方向一致吗?
5:  对于OFFSET(RTI)计算公式中, 是不是把上图中运放的正反向输入端的输入电压直接相加就得到总的输入失调电压?
     还是把正向输入端输入电压减去反向输入端的电压就得到总失调电压?
可以全部折算到输出端,然后叠加
6:  对于OFFSET(RTI)计算公式中,  Vos是串接在运放的反向输入端, 公式中为什么不是减去Vos?   图中按Ib+的电流参考方向,
     且A 点接地,    此公式中的Ib+ * R3对于运放的同向输入端应该是: 负的(Ib+ * R3)吧,  为什么式中是正的?  或者说公式左边
  各项的符号是怎么确定的?
根据图中所标识的方向,图中计算并没有问题。

楼主:
多谢大家的指点,  还这么及时, 这就是我喜爱这个论坛的原因,  尤其是"wznpmm",

现在前三个问题,  在wznpmm指点下, 很明了, 没什么疑问了,

另外4 ,5 ,6三个问题, 还是迷惑,   按xukun的建议好好看看那几份资料再来请教大家

非常非常感激大家的无私指教!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大家的指点,  还这么及时, 这就是我喜爱这个论坛的原因,  尤其是"wznpmm",

现在前三个问题,  在wznpm ...

你确定理解了前三个问题?
偏置电流由偏置电路产生,是静态工作点。信号源是叠加在静态工作点之上。

楼主:
确定理解, 运放的输入级也是由晶体管电路构成,  有的运放做成输入级的基极开路, 使用时由使用者提供外部偏置,  而有的运放本身内部就做了偏置电流电路,  这类运放的失调电流和偏电流一般都比较小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确定理解, 运放的输入级也是由晶体管电路构成,  有的运放做成输入级的基极开路, 使用时由使用者提供外部偏 ...

你没理解,11楼说的很多都不对。
例如第1条,反过来想,如果受信号远影响,还能叫线性放大器吗??第二个,接地后行不行,这得看具体op的共模范围而定,显然,许多晕放接地也是正常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确定理解, 运放的输入级也是由晶体管电路构成,  有的运放做成输入级的基极开路, 使用时由使用者提供外部偏 ...

确定理解?
使用者提供外部偏置时,用的是供电源还是信号源?
供电源提供的静态工作点,也就是偏置,信号源提供的动态信号,也就是要放大的信号。
按照11楼的说法,没有信号源,还没有偏置了?单电源运放没信号源没法工作了?
11楼好多说法是错误的,别被误导了,你再好好想想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确定理解?
使用者提供外部偏置时,用的是供电源还是信号源?
供电源提供的静态工作点,也就是偏置,信 ...

这次是少见的精准,也怪楼主太不精准
这是经典单电源运放电路:

在楼主概念中,上图偏执电阻所确定的偏置电流,算是由内还是由外电源所供?

都怪BJT电路基础没做好,也就个最简单三极管偏流电路都不理解,也不怕外人笑话;P

网友F:
to LZ:

这是一个简单的基础性问题,可惜居然没看到一个像样滴答复....

首先,此地运放仅是个符号,意味着根本未涉及到具体是个什么运放。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应该是个VFA。

好了,既然仅是个VFA的符号,那第一步就得考虑采用理想运放模型,即输入阻抗无穷大、开环增益无穷大....

那么这里所考虑的失调电压和偏置电流该如何引入呢?分两步:

一)在理想运放的输入Upn上串联一个电压源Uofs,显然此电压源串在正端和负端效果是一样的。

二)再在理想运放的正负输入端对地(对电源也可)并入两个电流源Ibp和Ibn(这在首帖图中未表)。

经过上述修改后的理想运放就变成了含失调电压和偏置电流的运放,注意其开环增益依然是无穷大。后面的事情就是简单的采用线性叠加原理来解决问题了。

思考一下:如果运放的开环增益和其输入阻抗不是无穷大,“偏置电流:IB–在折算至RTO时”还与R1无关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F:
to LZ:

这是一个简单的基础性问题,可惜居然没看到一个像样滴答复....

帅哥,你又跑靶了,把上述文献读读再扯。

网友F:
其实,模拟电路中分析问题时关于模型的选择就是门学问。这无论是BJT、FET乃至OPA,其模型的选择必须结合具体的问题而定。至于其模型底下的具体物理实现,虽然是模型的基础,但这并不是模拟电路的重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次是少见的精准,也怪楼主太不精准
这是经典单电源运放电路:

是评价我少见的精准吗?
难得。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根据定义,源阻抗是infinite,所以ib-只能流过反馈电阻。

这不仅是“跑靶”,基本就是胡扯!

至于那些“文献”对LZ首帖的问题丝毫没有帮助,充其量就是个唬人滴东西....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是评价我少见的精准吗?
难得。

不敢,感慨由发而己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不敢,感慨由发而己

点评下我10楼的表述吧,都别扯了,认真点。
@路过打酱油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点评下我10楼的表述吧,都别扯了,认真点。
@路过打酱油

老抽不语则己,一开口怕你晕倒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老抽不语则己,一开口怕你晕倒

让我晕倒,没那么容易。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让我晕倒,没那么容易。

首先你得过大学算术8级,你行么

要不你先来这儿试试身手儿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619272&pid=4249848&fromuid=471730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让我晕倒,没那么容易。

真不晕?老抽来来来,给他讲讲天地万物,佛儒经道。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点评下我10楼的表述吧,都别扯了,认真点。
@路过打酱油

虽然偶尔路过扯几句,但那可都是认真滴....

1.偏置电流有供电源产生,是直流量。

废话,没电源哪来电流,但是需要有回路。至于“直流量”,基本合格,理性为电流源。

2.偏置电流由供电源提供,但不一定是正负,单电源也可以。

废话滴重复。

3.失调电压一般等效在正相,我认为没必要区分正反相。因为失调电压的定义是输出失调除以开环增益。

这里少了差分输入滴表述,至于正负端等效那显然。

4.按你图中的公式,你应该说反了。它们的方向是相反的。

那是“代数”问题。

5.运放输入级一般是差动输入,所以失调应该是正相与反相之差。

前面就该说了。

6.你的图中电流方向只是代表参考方向,不代表正负值。所以,只要能表达出是两个输入端口之差即可,正负号无所谓。

又是个“代数”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让我晕倒,没那么容易。
废话,---
废话滴重复。

:lol跳过晕阶,直接大四

网友G:
这技术贴看的真过瘾,21ic大牛云集,爽~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跳过晕阶,直接大四

酱油启示录,我是没耐心看完。

有耐心看29楼吧,你@唤来的“废话连连”
没晕倒算你定力强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点评下我10楼的表述吧,都别扯了,认真点。
@路过打酱油

完啦,自讨苦吃,烧香引来索命鬼;P
放心吧,他不会要你命的,这只是个见面礼儿:P

这就是“十人见了9不爱”的老抽:lol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完啦,自讨苦吃,烧香引来索命鬼
放心吧,他不会要你命的,这只是个见面礼儿

哈哈,还好吧。能够在网上无私分享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的人,不会让人讨厌到哪里去,是个好人。

网友C:
可能楼主提的问题不够精准,我提两个有点难度的问题吧,请指教。
@路过打酱油
@xukun977
@lgz2006
1.运放输入输出端的阻抗匹配,是直流匹配还是交流匹配?
2.运放带载和空载,阻抗匹配值是否相同?

这个“匹配”太泛了,俺打个招呼先下了

网友E:
赞一个!
其实都是好淫
凡在此发言的,都是付出;凡是回话儿的,都有机会擭取
还有个w1马甲(你见过一面),人称鬼见愁
另有个元粉——永不见败的滚刀肉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完啦,自讨苦吃,烧香引来索命鬼
放心吧,他不会要你命的,这只是个见面礼儿

老6你别扯了,俺就爱老抽,喜欢老抽。
为什么呢?很多知识都不懂,久了就有自卑感,现在看到大学老师水平也不过如此,心理平衡了。

看看18楼那谬论--大谈理想晕放的约束。
对比一下,我们处理噪声和失调的方法,手段是不是完全相同?
处理等效输入噪声时,考虑到信号源阻抗两种极端情形,必修并个电流源,串个电压远,如此,就把噪声给"提取"到输入端了,而原来网络被视为"无噪网络",只要求这个,其他不变。
现在处理噪声,方法是不是相同?对原来的网络有何要求?初中生都能类比的出。有必要要求晕放是理想的吗?即增益无穷大,输入阻抗无情大,零输出阻抗?
再者,即便假设成立,失调+理想晕放这个模型,世界上没有电路可以和他等价,或者说,按照这个要求,可以求失调大小的电路根本不可能有。
而按照正确的理解,可以有。

网友E:
幸亏留下1个爱(汗+泪),又见坛中珍情!

网友A:
“这就是“十人见了9不爱”的老抽”

我早先说过,不止一次,那是“阳春白雪”,所以“和者盖寡”。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幸亏留下1个爱(汗+泪),又见坛中珍情!

基情满满。

网友A:
至于《晶体管电路设计 铃木雅臣》那本书,我的看法:那是“下里巴人”。
zkybuaa不是疑惑于Lgz对此书的评价么?

网友F:
还是扣一下题,思考一下吧....
思考一下:如果运放的开环增益和其输入阻抗不是无穷大,“偏置电流:IB–在折算至RTO时”还与R1无关吗?

瞎扯蛋,一点价值都没有!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十人见了9不爱”的老抽”

我早先说过,不止一次,那是“阳春白雪”,所以“和者盖寡”。 ...

还好,张兄没把那些看成“谬论”,否则二姨还真完了....

不过,这次那可完全不是“阳春白雪”,“和者盖寡”则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还是扣一下题,思考一下吧....

对,瞎扯淡确实没有用。
1977年版本(线性集成电路手册)的P107.8页,说的清清楚楚与那个电阻大小无关。
不但增益可以有限值,带宽什么的也可以有限。

参考书什么的也都跟你说了,还反应不过来,那 抓紧回家抱孩子吧,别误人子弟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对,瞎扯淡确实没有用。
1977年版本(线性集成电路手册)的P107.8页,说的清清楚楚与那个电阻大小无关。
不 ...

别扯那么远,直接给出LZ首帖的证明!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别扯那么远,直接给出LZ首帖的证明!

两位别斗嘴了,指点下我35楼的两个疑问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两位别斗嘴了,指点下我35楼的两个疑问吧。

俺不知道。
你这好比是问:我今天是穿运动鞋,还是皮鞋?我连你去哪,干什么都不知道,怎么知道你穿啥合适?
道理是一样的。

阻抗匹配,一般来讲,它是基于线性电路的一个概念,那么满足此要求的场合都有效,无关直流交流。

楼主:
看来看去越发晕了,  看来高级的对话的确需要一定层次才能理解, 还是觉得"路过打酱油"对首帖的分析有道理

楼主:
其实这个电路模型的定性分析不难,  一是运放输入级晶体管不匹配产生的失调电压,  二是运放输入级偏置电流流经外部电阻而在运放输入端产生的电压.  但是对于定量分析时, 由于涉及到参考方向和代数量的计算就有点晕了,  电路分析和数学没学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实这个电路模型的定性分析不难,  一是运放输入级晶体管不匹配产生的失调电压,  二是运放输入级偏置电流流 ...

你的前三问,还是个定性理解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定义,源阻抗是infinite,所以ib-只能流过反馈电阻。

您好,  哪里定义输入源阻抗是无限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to LZ:

这是一个简单的基础性问题,可惜居然没看到一个像样滴答复....

您好, 看了您的这个分析,  有理!
有以下疑问如蓝色字所示:

那么这里所考虑的失调电压和偏置电流该如何引入呢?分两步:

一)在理想运放的输入Upn上串联一个电压源Uofs,显然此电压源串在正端和负端效果是一样的。
    电压源Uofs串接在运放输入端的参考方向怎么定?  这涉及到计算时的代数量问题
二)再在理想运放的正负输入端对地(对电源也可)并入两个电流源Ibp和Ibn(这在首帖图中未表)。
    同样这个对地并入的电流源的参考方向怎么定?

有劳您解答以上两点,  据我目前了解您的数学功底非常深厚!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好, 看了您的这个分析,  有理!
有以下疑问如蓝色字所示:

参考方向随便定。实际方向要看输入级的类型。npn是流入和pnp是流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实这个电路模型的定性分析不难,  一是运放输入级晶体管不匹配产生的失调电压,  二是运放输入级偏置电流流 ...

就算输入严格匹配,也会有失调。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来看去越发晕了,  看来高级的对话的确需要一定层次才能理解, 还是觉得"路过打酱油"对首帖的分析有道理 ...

噢,那就让酱油陪你玩吧,俺撤了
当然,酱油要是有本事证明18楼是对的,就接着扯。
当然,要想证明18楼是错的,太简单了,举个反例就搞定,世界上所有VFA都是反例。

网友C:
引用 网友H:
陵墓。

是广大中国。

大师又来了啊。那个计算题你还没帮我解答呢。

楼主:
致xukun, 我知道你也是大神级人物,  学识之渊博,  让我等之辈, 只盼您多指点!
就图中那个模型,  得到两个总失调电压的公式,  酱油老师的分析是可以套得上路的
要不就听你分析一下,  从这个电路模型,  如何得到这两个公式?@xukun977

网友C:
天下**一大抄啊。
楼主的主题图在瓦特写的《运算放大器应用技术手册》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天下**一大抄啊。
楼主的主题图在瓦特写的《运算放大器应用技术手册》 ...

不懂,你说的抄什么?
主题的图本就是Walter G. Jung的,自己抄自己的也不行吗?

网友I:
我对@xukun977 说的那个“R1没影响,不管运放增益、输入阻抗是啥”感兴趣,
我目前的认知认为是有影响的,因为这个计算的建模就是基于“理想运放”的。
xukun977说的那本书还没找到(我家里也没书)。

网友I:
没有新证据之前,我赞同‘酱油’的理解——如果不是理想运放模型,Ib就会流入R1 !
这些个计算不难,基于理想模型计算,大家认真仔细点都行,何况网上很多材料。

网友C:
引用 网友I:
没有新证据之前,我赞同‘酱油’的理解——如果不是理想运放模型,Ib就会流入R1 !
这些个计算不难,基于理 ...

在计算输入失调时,必然流过R1。所以,问题的争论应该是折算到输出端为何是正相放大,而不是反相比例。其

网友B:
同志们哇,目前状况很能说明这样几个问题了:
1.你们跟酱油一样,在根据楼主图中结果反推问题正向求解方法,这就说明人家酱油是个称职的老师,不知问题怎么求解不要紧,看看答案然后随便三言两语,就让一群人拜服,这也是个本事。

网友B:
2.我上面已经阐述过原因了,参考**也给了,但是同志们很勤快,很好学,没人愿意看,那我服务到位,把原文叙述遍:
P107下面,2.9节,equivalent offset circuit for 单端放大器
in order to determine the effects of bias current and offset voltage,it is convenient to derive an equivalent circuit ,for an single-ended amplifier this is shown in figure2.9.4

图2.9.4从右到左是:三角形表示的放大器,输入端并一电阻(把有限输入阻抗提取到输入段了,放在三角形外边了),然后并一电流源ib,串一电压远vos

接上文,the amplifier,A,now has infinite input  resistance,and zero offset,but finite gainand bandwidth,the offsets are presented by the voltage and current generators,vos and ib........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同志们哇,目前状况很能说明这样几个问题了:
1.你们跟酱油一样,在根据楼主图中结果反推问题正向求解方法 ...

也不是拜服。
因为ADI或TI计算的时候,也是在理想运放模型上加上参数算的,酱油是那样算的,我自己也是这么算的,很容易得出那些公式。
就是对你的观点,找不到论据,所以深入学习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I:
也不是拜服。
因为ADI或TI计算的时候,也是在理想运放模型上加上参数算的,酱油是那样算的,我自己也是这 ...

你这里说的理想二字,指的是什么?
一般口头说的理想运放,其中的理想二字包含众多方面,包括输入阻抗无穷大,输出阻抗为零,带宽无穷大,噪声为零,失调为零,等等。

人家ADI或TI所说的理想,指的是无失调,你的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同志们哇,目前状况很能说明这样几个问题了:
1.你们跟酱油一样,在根据楼主图中结果反推问题正向求解方法 ...

再纠结于此,其实基本就已经不是个“运放”滴问题了,而纯粹是个“语文”和“数学”滴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B:
你这里说的理想二字,指的是什么?
一般口头说的理想运放,其中的理想二字包含众多方面,包括输入阻抗无 ...

我的疑问是这样的,ADI们在推导input current对于output error的过程中,并没有让OPA的增益A加入计算过程,
那么我想当然认为A->∞,这样才能得出目前大家认可的“近似值”——Ib未流入R1 。就如同1楼的闭环增益是Acl = 1+R2/R1是近似值一样,因为A->∞ 。

当A为有限值时,比如1e6,那么Ib流入R1是存在的且有限的。

你给出的资料,我已经尽我所能google了,最后的那个我仍未找到,我还不清楚作者是怎么通过计算得出——有限增益A对计算无影响。

网友I:
也就是说,我们的计算是“近似的”,但不表示有限增益A下,“Ib流入R1”这样的事实不存在。

见4楼!

网友F:
其实,《模拟电路》存在着非常多的“理想”近似,譬如常见的小信号模型。如果把那些“理想”近似都去掉,《模拟电路》这本书就不存在了....

网友B:
当一个人,每天都把"理想"二字挂在嘴边,差不多只能在学校混了,注意,这里的学校指的是中国的学校。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当一个人,每天都把"理想"二字挂在嘴边,差不多只能在学校混了,注意,这里的学校指的是中国的学校。
...

《电路》是理想的,《模拟电路》中的模型也是理想的(没有任何一个非理想的模型,否则根本无法表述),这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如此。对此表示异议的,无非是两种情况:

一)根本没读过书。

二)读过书,但为了某些东西而在此忽悠大众。

其一是学识问题,而其二则是RP问题....

楼主:
首帖中的图我是截自Analog技术指南MT-039中的,如下图所示:ADI计算时理想化了运放的放大倍数和输入阻抗,所以酱油老师讲的是相对有理的,徐老师说的也有理,我得要多学习,向您们致敬!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g3MDI0fDdhNTYxNmY4fDE3NjIzMTY5OTh8MHw%3D

网友E:
主题是:为什么与R1无关,IB–不会流过R1吗?
2楼等早就给出答案,可就看好抽老师。也难怪总共就1分儿

楼主:
我也看过徐老师的回复,但没有哪里说源阻抗是无穷大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也看过徐老师的回复,但没有哪里说源阻抗是无穷大的

你别管徐老师抽老师,他俩总要争论,散的很厉害,这与你关系不大

既然都结贴了,你觉得明白了。你说说看:为什么与R1无关,IB–不会流过R1吗?

楼主:
我认为对于"为什么与R1无关,IB–不会流过R1吗?",可以有以下二种解释:
1: 对图中各分量用叠加原理计算时,在计算IB-时,运放正向输入端为接地,在   运放为理想放大倍数时V-也虚地,则可认为IB-不流经R1,仅流经R2.

2: 还有直接计算IB-分量引起的失调电压,
在运放的输入端

楼主:
2: 还有直接计算IB-分量引起的失调电压,
  在运放的反向输入端,IB-引起的失调输入电压为(IB-)*[R1*R2/(R1+R2)],而对于IB-在运放输出端引起的输出失调电压则为:(IB-)*[R1*R2/(R1+R2)]再乘以(R1+R2)/R1,最后得到IB-*R2

网友F:
to LZ:

给个你关于RTO的式子(运放开环增益为有限值A)

一)考虑Uofs

    Uo = Uofs/(1/A + R1/(R1+R2))

二)考虑Ibn

    Uo = Ibn(R1||R2)/(1/A + R1/(R1+R2))

三)考虑Ibp

    Uo = Ibp R3/(1/A + R1/(R1+R2))

然后将其叠加便是总的Uo。

注意其中的分母(1/A + R1/(R1+R2)),显然可近似为R1/(R1+R2),由此便得主贴中的式子。

近似是工程计算,但数学则不能近似,所以说这是个数学问题。

酱油老师,多谢您!

楼主:
按ADI的计算所得公式的前提就像"酱油老师"所说的,假设运放放大倍数和输入阻抗为理想的,才能得出,所以对于此帖"酱油老师"是有理的.但在实际应用中我们面对的肯定是非理想的东西,要考虑多种因素引起的总失调电压,如运放的非理想放大倍数也会引起失调电压

网友E:
还以为真明白了呢
1.“为什么与R1无关”? 2楼已经说啦,那是算术约分的结果
2.“IB–不会流过R1吗?”克希荷夫第二定律:IB-必有一个分量流过R1

要明白的有两层,一是电路结果;二是原理机制

楼主:
呵呵,如果一个电阻两端电平一样,还会有电流流过这个电阻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呵呵,如果一个电阻两端电平一样,还会有电流流过这个电阻吗?

不是在蛮缠吧:curse:
前面哪个老师证明过“R1两端电平一样”了?
3个支路的节点电流你应该知道符合什么定律吧,明白啥了:o

楼主:
呵呵,还是不明白你的解释,对IB-对于失调输出电压来说,为什么计算时只有"IB-*R2",按你说的电路机制怎么解释,既然流过R1为什么计算中没体现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呵呵,还是不明白你的解释,对IB-对于失调输出电压来说,为什么计算时只有"IB-*R2",按你说的电路机制怎 ...

2楼早都告诉你了,R1被算术约分了,然后被算术忽略了
这道理不明白,光去看华丽光景了

网友J:
电流源,R1增大,增益也减小了,正好约掉了。而对于实际运放,我认为失调电压的定义其实已经说了,愿望是输入为0时,输出为0,貌似和实际运放的增益没什么关系。

网友E:
如果是算术不及格可找老抽补课
如果是要引经据典可找老9
如果是电路联立求解找老Z
如果是理儿不明,那就不如找2楼老chang了
:lol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算术不及格可找老抽补课
如果是要引经据典可找老9
如果是电路联立求解找老Z

应该这样讲:
如果是教材看不懂可找老抽补课
如果是要推荐经典资料找老9
如果是要想听听个人见解找老chang
如果是想打情骂俏找老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