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AVR IO 口是真正的IO口?

楼主(2014-05-08):
AVR, vr, IO
看书看到这么一句话,AVR的IO口是真正的IO口,可以反映IO口的真实情况。这句话想表达什么意思?难道51的IO口就不是真正的IO口了吗

网友A:
不解,楼下继续

网友B:
标准51是准双向IO口,是简化的IO口,编程方便,缺点就是耗电要大点,输出能力弱

网友C:
AVR的IO和寄存器是分开的,IO发生改变,寄存器未必变化,你读到的IO口状态就是错误的,所以读IO要先设置为输入状态。比较麻烦,但功能强大。

51的IO和寄存器不分家,所以要读IO状态只需要拉高IO再读。编程简单但功能也相应少了。

AVR的是双向IO,输入输出功能都是完整的

网友D:
真正的IO口,此处略去2个字...

真正的双向IO口。

而传统的51则是,准双向IO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AVR的IO和寄存器是分开的,IO发生改变,寄存器未必变化,你读到的IO口状态就是错误的,所以读IO要先设置为 ...

不是把,PIN和DDR两个寄存器不是独立的吗?不设置DDR为输入,也可以通过PIN读取端口状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