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异形孔 在allegro下怎样做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5-09):
outline就可以。

楼主:
outline 作用是什么 ?

网友A:
引用 楼主:
outline 作用是什么 ?

字面直接理解就是PCB板的外边框,实际加工中厂家会用铣刀分割的,如果在板子中间,subclass的outline上有线条,厂家也应该直接在上面加工的。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

楼主:
如果设置了outline 框线宽为 2mm , 对于开槽有什么影响?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设置了outline 框线宽为 2mm , 对于开槽有什么影响? 谢谢。

如果开刀,一般都是沿线的中线开刀

楼主:
那就是说,outline线宽的设置,不会影响实际刀痕的宽度,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