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馈] LC震荡频率不稳,是什么问题?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4-05-09):
C:\Users\聂卫平\Desktop

电感L1/L2选的是工型绕行电感,电容C是聚苯乙烯薄膜电容
上电后震荡频率一直在慢慢的增加!求大神指点!

网友A:
电路没有上传上来.
上电后震荡频率一直在慢慢的增加. 电路分布参数, 温度敏感性器件(如晶体三极管) 的结参数变化引起的. 是不是考虑用运放做放大器可以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