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层的管理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5-09):
进入层管理器 自己添加
画图软件的不同,界面也是有不同的,大同小异,自己去研究

网友B:
机械层2的话直接双击左下角色块区域(显示top/bottom那一行左侧),找到对应的机械层模块,对机械层2使能并且显示就好了。改名字的话需要右键layer stack  manager,双击对应层改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