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单片机串行发送中断与接收中断的优先级是同一级吗?

楼主(2014-05-09):
如题,1、假如单片机在源源不断(连续)地接收数据的同时还要发送数据,硬件是否支持?
2、若可行,接收应在串行中断中进行吧?发送应是查询方式还是中断方式呢?
3、不管哪种方式,若接收还没结束,发送结束了,肯定要触发中断吧(中断已打开)?此时若RI=1,会触发中断吗?CPU会响应吗?
4、若接收中断排队,假如两者的中断处理时间较长,接收会不会丢失数据?

网友A:
是同一个中断,怎么会不是同一个优先级呢?

网友B:
用查询或中断取决于你,想用查询就用查询,想用中断就用中断。

网友C:
串口接收到数据后可以发送(接受可以中断可以查询),一般设置标志位,可以在中断接收里发送,也可以在主循环发送。

网友D:
1.全双工支持同时收发
2.可以中断也可以查询

网友D:
3.只要达到触发的要求就触发中断

网友E:
4、中断处理函数所占用时间要越短越好,在串口通讯中一般只做数据的移入或移出动作。

网友F:
中断优先级别是可以设定的。

网友G:
发送和接受都是先把数据送到缓冲区,所以,即使是同一个中断优先级,也没有问题。

网友H(2015-08-14):
我认为是这样的,不知是否合适:
1.单片机的串口是全双工,硬件是支持的。
2.我建议接收和发送都在中断进行,其中,接收肯定要在中断进行。
3.发送结束之后,若中断允许,肯定会触发中断。加入发送完成了之后触发中断,这时又接收到字符,那么RI会置1,但是这个时候CPU在执行
发送的中断程序,等执行完了,再响应接收的中断请求。同一个优先级的中断,我觉得应该是排队等待。
4.如果中断处理时间太长,是会影响通信的。所以,一般中断程序越短越好,让它很快的响应完,再回到后台程序继续执行。

网友I:
向量都是一个,优先级肯定相同了

网友J:
如果通信时单片机做的事情不多,就是接收和发射,可以把接收设为中断,发送设为查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