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反相放大器 和正相放大器

楼主(2014-05-09):
各位大侠,正向放大器和反相放大器具体差异在哪里(正反向之类的就不用说了)?使用时候应当注意些啥?使用时候选择有啥标准不?

网友A:
你是指的用运放组成的同相、反相放大器吗?
还是不限于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指的用运放组成的同相、反相放大器吗?
还是不限于运放?

对,单指运放组成的同相和反相放大器;这个弄明白再说吧,基础有限,哈哈

网友B:
正向放大器,输入阻抗高,放大倍数至少为1,某些场合可以只用单电源和单电源运放,跟随器为最简正向放大器。
反向放大器,输入阻抗低,放大倍数直接为电阻之比,需要用双电源(直流放大),方便组成加减法电路。

网友A:
同相放大器:
输入阻抗高,共模抑制比差一些,
反相放大器:
输入阻抗较低,共模抑制比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向放大器,输入阻抗高,放大倍数至少为1,某些场合可以只用单电源和单电源运放,跟随器为最简正向放大器 ...

谢谢,这些我知道,但我经常看到有人说某处适合使用反相,不适合正向,或者反过来,也不说为啥,弄得很糊涂,现在找不到具体的例子,哪天碰到了,贴上来,大侠帮忙分析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相放大器:
输入阻抗高,共模抑制比差一些,
反相放大器:

谢谢!两者共模抑制比差异是如何导致呢?有类似的说明文档么?望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说不出为什么的都是瞎扯蛋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两者共模抑制比差异是如何导致呢?有类似的说明文档么?望不吝赐教,谢谢 ...

反相放大器共模输入电压基本不变,
同相放大器共模输入电压随输入信号变化而变化,这会增加一点点误差,但是并不明显,一般应用不必考虑,

网友C:
选用运放的时候,要关注共模抑制比这个参数。

网友D:
至于电压运放我也不知道 同反向的区别  坐等大神指教

网友A:
还有就是同样的放大倍数下使用同样精度的电阻,同相放大比反相放大增益一致性要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不出为什么的都是瞎扯蛋的,

:L哦,看来我道行不够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相放大器共模输入电压基本不变,
同相放大器共模输入电压随输入信号变化而变化,这会增加一点点误差, ...

这句话我再思考下,有不懂得地方还得请教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选用运放的时候,要关注共模抑制比这个参数。

谢谢

网友E:
同向,反向是指输入信号跟输出信号的相位关系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同向,反向是指输入信号跟输出信号的相位关系

既然“是指输入信号跟输出信号的相位关系”,而不是指方向关系,为何不称为同相放大器和反相放大器?
“同向放大器”、“反向放大器”本来就是误用,或者错用。

电子电路中有双向电路,例如双向变换器。这里的“向”,显然是指方向。双向变换器即电能可以双向流动。

网友E:
呵呵,还是你老眼神好啊

网友E:
我都没主要到这个“相”子写成了这个“向”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都没主要到这个“相”子写成了这个“向”

我也是看了半天才反应过来,老爷子太仔细了

网友E:
晕,上面又打错了一个字:L向老爷子学习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都没主要到这个“相”子写成了这个“向”

“向”和“相”,在电工学里面有严格区分。“向量”即“矢量”,而“相量”则完全是另一回事。
在电子领域,“同向”和“同相”也是两回事。

总感觉现在中学和小学里面无论是哪一门课学生都不爱学,学不进去。是否“逆反心理”?不得而知。
21ic是电子论坛,按说文化层次应该比较高才是。但帖子里面错字别字实在太多了,有时要仔细看看再猜测。

网友A:
对于同一个运放,设置相同的放大倍数,
同相放大比反相放大带宽要宽一些,

网友A:
对于同一个运放,设置相同的放大倍数,若R1相同,
那么同相放大比反相放大噪声小一些,

网友H:
同相的话,放大后极性与放大前相同,反相则反之。对于现在的运放,共共模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向”和“相”,在电工学里面有严格区分。“向量”即“矢量”,而“相量”则完全是另一回事。
在电子领 ...

嗯,下次注意,谢谢大侠提醒,之前还真没注意

网友I(2016-07-13):
引用 网友A:
对于同一个运放,设置相同的放大倍数,
同相放大比反相放大带宽要宽一些, ...

这个结论貌似不太对吧。

LMH6628 同相带宽 要 比反相 更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