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关于STM8 定时器0.01ms进中断后定时不准确的问题

楼主(2014-05-09):
RT,我用的是stm8s105c6  定时器0.01ms进中断得出的结果是速度变慢了,实验结果是我100hz 的脉冲在0.1ms进中断没有问题,0.01ms进中断速度变慢了,示波器显示只有60hz,不知道什么原因路过的可以帮忙分析下吗??

网友A:
是不是中断服务程序来不及执行导致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中断服务程序来不及执行导致的呢?

有可能吧,我开了三个定时器,还有一个外部中断,今天单独查看下,谢谢LS。

网友B:
0.01ms==>100k的中断频率啊.这个对于stm8太高了....中断次数*(中断响应时钟周期+isr函数处理时钟周期)=cpu资源占用

网友C:
10微秒够入栈出栈么?

网友D:
外部中断的优先级高,3路定时器也有中断优先级,相互之间如果有交错,很容易造成低优先级的中断不被响应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