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设计问题

楼主:
请问:上位机8组数据通过串口给单片机发送数据,同时通过8个数码管显示。请问需要至少多少个单片机?我知道最简单的方法是八个单片机控制八个数码管,现在为了节省成本,怎么设计电路图,求帮忙?

网友A(2014-05-09):
有必要8个单片机吗?
16个IO口 就可以啊,数码管动态扫描 循环显示

网友B:
“最简单的方法是八个单片机控制八个数码管”
这个?谁说的?

控制八个数码管,一片单片机就够了。

网友C:
用个数码管驱动芯片,一个MCU,占5个以内IO口就够了

网友D:
哪个人误导你啊?一个单片机就够了

网友E:
怀疑lz没说清楚,8组数据还是8个数据?

网友F:
用595做个串行输入就可以了啊,

网友G(2014-07-27):
一个单片机就足够了,如果在用两个595芯片的话,只用单片机三个IO就足够了,我平时都是这样搭的,够省端口

网友H:
串口转并口的595和164是实用的方案,如果用LED驱动芯片如TM1628等芯片多了调亮度功能比较方便一些项目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