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C6416 EMIFA读写速度不一致!

楼主(2014-05-09):
本人用C6416 EMIFA进行高速数据读取,设计数据读取速率为10M。C6416主频设置为480MHz,EMIFA口时钟为120MHz。但是调试过程中发现读取速率只有4MHz,并且读的setup/strobe/hold值已经设置为最小(均为1);并且EMIFA口写速率可以达到接近20MHz;通过EDMA方式进行直接读取,最高速度也只到7MHz。发现原因主要是CEx在读取完成之后必须保持60~70ns高电平。疑惑的是有什么方式可以讲这60~70ns时间减小或取消!

网友A:
是硬件调试下吗    硬件调试下测到的速度不靠谱吧
建议你烧写后测试

网友B:
设置emifa的寄存器,具体哪个寄存器看芯片资料,可以调的

楼主:
谢谢各位关心!本问题已通过QDMA方式解决。在QDMA模式中,读写速度完全与EMIFA口寄存器中设置的值一致;EDMA方式下读取速度最快为7MHz(EMIFA主频设置为120MHz)!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关心!本问题已通过QDMA方式解决。在QDMA模式中,读写速度完全与EMIFA口寄存器中设置的值一致;EDM ...

非常感谢你的分享  !!!

网友C(2018-01-09):
通过问题进行学习,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