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解释一下西面这段话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05-09):
判定机制负责判定当前时间值所处位是1还是0。其核心部分就是判定阈值的设置。实验表明:阈值的设置如果是静态的,解码成功率一般。为了达到很高的成功率,开始使用默认的判定阈值进行判定,如果后续的解码中效验和出现错误,则通过纠错机制修改判定阈值,进行重新判定。
对于阈值的选定,还有一个技巧:芯片在工作时,乘法和除法的运算会很慢,只能通过移位运算来表示阈值。TIM(N)表示时间值,则TIM(N)的各阈值表示如下:
18.75%的表示:(TIM(N)>>3) +  (TIM(N)>>4)
25.00%的表示:(TIM(N)>>2)
31.25%的表示:(TIM(N)>>2) +  (TIM(N)>>4)
37.50%的表示:(TIM(N)>>2) +  (TIM(N)>>3)
43.75%的表示:(TIM(N)>>2) +  (TIM(N)>>3) +  (TIM(N)>>4)
整个判定过程中,需要不停更新参考时间值,才能去判定后面一个时间值。对于起始参考时间值的选取,方法是:为了去除误差,从整个时间值的起始第4个或者第5个进行选择,因为划卡时,前面几个时间值一般都不太准确。

这里面的那些百分数是怎么得来的?谢谢各路好汉咯

网友A:
宏就是个替换功能而已,先替换成最终的值,再分析

此处难以看出端倪

楼主:
这是使用软件解码过程中,判定机制的一个过程。。。。你对这部分了解么?你qq多少,我加你

网友B:
就是计算来的,x >> 3 = x / 8 , 12.5% ; x >> 4 = x / 16, 6.25%,加起来就是 18.75%,其他同理

网友C(点评):
除4是25%,除8不就是12.5%吗

楼主:
啊?x >> 3 = x / 8 , 12.5%      这12.5%咋计算出来的哩?不是很懂这一块。。。求指教咯

网友D:
假如x为8,换成二进制就为“0000 1000”,“0000 1000”右移三位为“0000 0001”。。。

楼主:
哦哦    再问你一个问题哈。嘿嘿。。 毕业难啊。。嘻嘻  。你知道下面这段话里面的“容错”指的是啥么?18.75%为判定下限,43.75%为判定上限,这里的上限下限为什么选择这两个值呢?
整个流程中的容错值都是默认值,这个值不是静态的,如果解码出现错误,会通过纠错机制进行修改。18.75%为判定下限,43.75%为判定上限。
特别说明下容错的定义:
设数据A和B,容错为K%,M = max(A,B)
如果|A-B| < M*K%,就说明A和B的容错在K%以内,此K%为容错下限。
如果|A-B| > M*K%,则说明A和B的容错超过K%,此K%为容错上限。
整个判定流程可以细分为4个阶段,每个阶段中,只要判定成功就跳出来,同时记下判定的值,判定失败就进入下一轮判定,直到最后一次判定。

网友A:
高手多啊

楼主:
??
求高手解释一下咯。。最后一个问题。。。嘻嘻:)

网友B:
容错是指在一定范围内都可以认为是正确的,很多地方都会用到

网友B:
比如:数字电路有0,1两个状态,数字电路IO的0不一定要求电压真的为零,1也不是要求电压一定要是Vcc,可以设定一个范围,你可以设定 大于 70%Vcc高电平,小于30%Vcc为电平。还有很多异步通信如串口、红外,它们的脉宽检测都是需要设定一定的容错范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