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有人用过F407双ADC规则同步间断模式吗(求助版主)?

楼主(2014-05-09):
老系统是F103VET6,双ADC规则同步模式,使用TIM4的CC4触发,每周波采样32个数据(也就是TIM4每20毫秒触发ADC 32次,如果开中断的话,可以看到TIM4每625微妙中断一次),一次触发转换5个通道,转换结果由DMA读取,每20毫秒DMA需要读取32*5=160个数据,DMA计数到后中断,中断周期为正确的20毫秒;系统工作一直很好;
最近开始产品升级设计,选用F407VET6,还是双ADC模式,TIM4的CC4触发,每周波采样32个数据(也就是TIM4每20毫秒触发ADC 32次,如果开中断的话,可以看到TIM4每625微妙中断一次),DMA的中断周期完全不正确!当为一个通道时DMA中断周期是20毫秒,而为5个通道时DMA的中断周期为100毫秒!好像一次触发只转换了1个通道的数据,没有连续转换5个通道!能否给予提示?谢谢!
系统时钟168M,APB1CLK、APB2CLK分别是42M和84M,ADCCLK是14M。

楼主:
要想达到设计目的,我的初始化有什么问题呢???
ADC1->SQR3 |= UL1AinCH << 0;        //ÉèÖùæÔòÐòÁÐÖÐÿ¸öת»»µÄͨµÀºÅ,ת»»ºÅÓëͨµÀºÅ¿ÉÒÔ²»¶ÔÓ¦,ÀýÈç:µÚ
ADC1->SQR3 |= UczAinCH << 5;        //Ò»¸öת»»Í¨µÀ16»òÕ߯äËûͨµÀ¶ø²»Ò»¶¨¾ÍÊÇͨµÀ1,ÕâÑù×öµÄºÃ´¦ÊÇ:Éè¼Æ
ADC1->SQR3 |= UaAinCH << 10;        //ͼֽʱģÄâÊäÈëÒý½Å¾ÍûÓÐ˳ÐòÒªÇó,¸øÉè¼Æ´øÀ´¼«´óµÄ·½±ã.
ADC1->SQR3 |= UbAinCH << 15;
ADC1->SQR3 |= UcAinCH << 20;
ADC1->SQR3 |= U0AinCH << 25;
ADC1->SQR2 |= 7 << 0;                //ÉèÖùæÔòÐòÁÐÖеÄͨµÀºÅ
ADC1->SQR2 |= 8 << 5;
ADC1->SQR2 |= 9 << 10;
ADC1->SQR2 |= 10 << 15;
ADC1->SQR2 |= 11 << 20;
ADC1->SQR2 |= 12 << 25;
ADC1->SQR1 |= 13 << 0;                //ÉèÖùæÔòÐòÁÐÖеÄͨµÀºÅ
ADC1->SQR1 |= 14 << 5;
ADC1->SQR1 |= 15 << 10;
ADC1->SQR1 |= 16 << 15;
ADC1->SQR1 |= (AdcChNum-1) << 20;//ÉèÖùæÔò×éÄ£ÄâÊäÈëͨµÀÊý

ADC1->CR1 = 0;
ADC1->CR1 |= AdcChNum << 13;        //DISCNUM
ADC1->CR1 |= 1 << 11;                //DISCEN
ADC1->CR2 = 0;
ADC1->CR2 |= 1 << 28;                //EXTEN
ADC1->CR2 |= 9 << 24;                //EXTSEL
ADC1->CR2 |= 1 << 10;                //EOCS
ADC1->CR2 |= 1 << 9;                //DDS
ADC1->CR2 |= 1 << 8;                //DMA

ADC2->SQR3 |= UL2AinCH << 0;        //ÉèÖùæÔòÐòÁÐÖÐÿ¸öת»»µÄͨµÀºÅ,ת»»ºÅÓëͨµÀºÅ¿ÉÒÔ²»¶ÔÓ¦,ÀýÈç:µÚ
ADC2->SQR3 |= UdcAinCH << 5;        //Ò»¸öת»»Í¨µÀ16»òÕ߯äËûͨµÀ¶ø²»Ò»¶¨¾ÍÊÇͨµÀ1,ÕâÑù×öµÄºÃ´¦ÊÇ:Éè¼Æ
ADC2->SQR3 |= IaAinCH << 10;        //ͼֽʱģÄâÊäÈëÒý½Å¾ÍûÓÐ˳ÐòÒªÇó,¸øÉè¼Æ´øÀ´¼«´óµÄ·½±ã.
ADC2->SQR3 |= IbAinCH << 15;
ADC2->SQR3 |= IcAinCH << 20;
ADC2->SQR3 |= I0AinCH << 25;
ADC2->SQR2 |= 7 << 0;                //ÉèÖùæÔòÐòÁÐÖеÄͨµÀºÅ
ADC2->SQR2 |= 8 << 5;
ADC2->SQR2 |= 9 << 10;
ADC2->SQR2 |= 10 << 15;
ADC2->SQR2 |= 11 << 20;
ADC2->SQR2 |= 12 << 25;
ADC2->SQR1 |= 13 << 0;        //ÉèÖùæÔòÐòÁÐÖеÄͨµÀºÅ
ADC2->SQR1 |= 14 << 5;
ADC2->SQR1 |= 15 << 10;
ADC2->SQR1 |= 16 << 15;
ADC2->SQR1 |= (AdcChNum-1) << 20;//ÉèÖùæÔò×éÄ£ÄâÊäÈëͨµÀÊý

ADC2->CR1 = 0;
ADC2->CR1 |= AdcChNum << 13;        //DISCNUM
ADC2->CR1 |= 1 << 11;                //DISCEN
ADC2->CR2 = 0;
//ADC2->CR2 |= 1 << 28;                //EXTEN
ADC2->CR2 |= 9 << 24;                //EXTSEL
ADC2->CR2 |= 1 << 10;                //EOCS
ADC2->CR2 |= 1 << 9;                //DDS
ADC2->CR2 |= 1 << 8;                //DMA

ADC->CCR = 0;
ADC->CCR |= 2 << 16;                //ADCPRE
ADC->CCR |= 2 << 14;                //DMA
ADC->CCR |= 1 << 13;                //DDS
ADC->CCR |= 1 << 8;                //DELAY
ADC->CCR |= 6 << 0;                //MULTI40

ADC1->CR2 |= 1 << 0;                //ADON
ADC2->CR2 |= 1 << 0;                //ADON

楼主:
在F103系统把DISCEN位设置为0后,DMA中断周期由20毫秒变为100毫秒,就是说在这种状态下TIM4的每次触发只转换1次,而当DISCEN位=1的时候,TIM4的每次触发会转换5次;
在F407系统,无论DISCEN位是0还是1,DMA的中断周期都是100毫秒,就是说DISCEN位好像根本没有起作用!!!

楼主:
论坛上看上去热热闹闹的,是不是很少有人如此复杂的应用???

网友A:
                /* ADC Common configuration *************************************************/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TripleMode_RegSimult;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TwoSamplingDelay = ADC_TwoSamplingDelay_5Cycles;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DMAAccessMode = ADC_DMAAccessMode_1;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Prescaler = ADC_Prescaler_Div2;
                ADC_CommonInit(&ADC_CommonInitStructure);

                /* ADC1 regular channel 12 configuration ************************************/
                ADC_InitStructure.ADC_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Rising;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T1_CC1;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onversion = 3;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网友A:
试试这段函数,你写寄存器看的我头晕

网友A: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这句你咋写的?

楼主:
用库函数设置过,不行才仔细研究寄存器的,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这一句必须为DISABLE

网友B: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ADC_StructInit(&ADC_InitStructure);
    ADC_InitStructure.ADC_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Rising;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T8_TRGO;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onversion = 2;
    ADC_Init(ADC2, &ADC_InitStructure);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2, ADC_Channel_14, 1, ADC_SampleTime_144Cycles);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2, ADC_Channel_15, 2, ADC_SampleTime_144Cycles);

    ADC_DMARequestAfterLastTransferCmd(ADC2, ENABLE);
    ADC_DMACmd(ADC2, ENABLE);
    ADC_Cmd(ADC2, ENABLE);
使用STM32F205,和STM32F407是相似的。
雙通道取樣程式,已可運作。

楼主:
谢谢wallace_tsou,与你的工作模式是不同的!让ADC工作简单,需要按逻辑要求正确工作!

网友B:
是確定一次觸發二次轉換的程式碼。
只是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就是這樣設。

楼主:
没用,ENABLE、DISABLE都试过!在老产品的103系统上是管用的!

网友B: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ADC_StructInit(&ADC_InitStructure);
    ADC_InitStructure.ADC_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Rising;
//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T8_TRGO;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onversion = 2;
    ADC_Init(ADC2, &ADC_InitStructure);

    ADC_DiscModeChannelCountConfig(ADC2,2);
//    ADC_DiscModeChannelCountConfig(ADC2,1);
    ADC_DiscModeCmd(ADC2, ENABLE);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2, ADC_Channel_14, 1, ADC_SampleTime_144Cycles);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2, ADC_Channel_15, 2, ADC_SampleTime_144Cycles);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2, ADC_Channel_14, 1, ADC_SampleTime_15Cycles);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2, ADC_Channel_15, 2, ADC_SampleTime_15Cycles);

    ADC_DMARequestAfterLastTransferCmd(ADC2, ENABLE);
    ADC_DMACmd(ADC2, ENABLE);
    ADC_Cmd(ADC2, ENABLE);
用這樣的程式
使用在
ADC_DiscModeChannelCountConfig(ADC2,1);
設定下,一次觸發ADC出一個。
使用在
ADC_DiscModeChannelCountConfig(ADC2,2);
設定下,一次觸發ADC出二個。
但前面的程式沒有設定,就自己設定為ADC_DiscModeCmd(ADC2, ENABLE);的行為。

楼主:
扫描模式与间断模式不是一回事!

楼主:
规则组的间断模式
Discontinuous mode
Regular group
This mode is enabled by setting the DISCEN bit in the ADC_CR1 register. It can be used to
convert a short sequence of n conversions (n ≤ 8) that is part of the sequence of
conversions selected in the ADC_SQRx registers. The value of n is specified by writing to
the DISCNUM[2:0] bits in the ADC_CR1 register.
When an external trigger occurs, it starts the next n conversions selected in the ADC_SQRx
registers until all the conversions in the sequence are done. The total sequence length is
defined by the L[3:0] bits in the ADC_SQR1 register.

网友B:
文件上沒有衝突。
在STM32F2xx上,若是將Scan關閉,只會對單一通道取樣。變成無法對多通道取樣。
你何不將scan打開試試看。

楼主:
打开了,结果不对

网友B:
Scan未打開的話,連Injected group也是單通道,我的應用上反而是不行的。
剛在STM32F401上測Injected group,Scan是是打開regular及injected使用多通道的開關。

楼主:
终于可以了!
ADC_InitStructure.ADC_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Rising;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T4_CC4;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onversion = AdcChNum;
ADC_Init(ADC1,&ADC_InitStructure);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DualMode_RegSimult;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Prescaler = ADC_Prescaler_Div6;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DMAAccessMode = ADC_DMAAccessMode_2;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TwoSamplingDelay = ADC_TwoSamplingDelay_10Cycles;
ADC_CommonInit(&ADC_CommonInitStructure);

ADC_DiscModeChannelCountConfig(ADC1,AdcChNum);                 //¼ä¶ÏģʽͨµÀ¸öÊýÅäÖÃ
ADC_DiscModeCmd(ADC1, ENABLE);                                             //¼ä¶ÏģʽʹÄÜ
ADC_DMARequestAfterLastTransferCmd(ADC1, ENABLE);
ADC_EOCOnEachRegularChannelCmd(ADC1,ENABLE);
ADC_DMACmd(ADC1, ENABLE);                                                   //ADC1µÄDMAʹÄÜ
ADC_Cmd(ADC1, ENABLE);

ADC1->SQR3 |= UL1AinCH << 0;
ADC1->SQR3 |= UczAinCH << 5;
ADC1->SQR3 |= UaAinCH << 10;
ADC1->SQR3 |= UbAinCH << 15;
ADC1->SQR3 |= UcAinCH << 20;
ADC1->SQR3 |= U0AinCH << 25;
ADC1->SQR2 |= 7 << 0;                                    //ÉèÖùæÔòÐòÁÐÖеÄͨµÀºÅ
ADC1->SQR2 |= 8 << 5;
ADC1->SQR2 |= 9 << 10;
ADC1->SQR2 |= 10 << 15;
ADC1->SQR2 |= 11 << 20;
ADC1->SQR2 |= 12 << 25;
ADC1->SQR1 |= 13 << 0;                                     //ÉèÖùæÔòÐòÁÐÖеÄͨµÀºÅ
ADC1->SQR1 |= 14 << 5;
ADC1->SQR1 |= 15 << 10;
ADC1->SQR1 |= 16 << 15;
ADC1->SQR1 |= (AdcChNum-1) << 20;

ADC_InitStructure.ADC_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T4_CC4;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onversion = AdcChNum;
ADC_Init(ADC2,&ADC_InitStructure);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DualMode_RegSimult;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Prescaler = ADC_Prescaler_Div6;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DMAAccessMode = ADC_DMAAccessMode_2;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TwoSamplingDelay = ADC_TwoSamplingDelay_10Cycles;
ADC_CommonInit(&ADC_CommonInitStructure);

ADC_DiscModeChannelCountConfig(ADC2,AdcChNum);                    //¼ä¶ÏģʽͨµÀ¸öÊýÅäÖÃ
ADC_DiscModeCmd(ADC2, ENABLE);                                                 //¼ä¶ÏģʽʹÄÜ
ADC_DMARequestAfterLastTransferCmd(ADC2, ENABLE);
ADC_EOCOnEachRegularChannelCmd(ADC2,ENABLE);
ADC_DMACmd(ADC2, ENABLE);                                                        //ADC2µÄDMAʹÄÜ
ADC_Cmd(ADC2, ENABLE);

ADC2->SQR3 |= UL2AinCH << 0;
ADC2->SQR3 |= UdcAinCH << 5;
ADC2->SQR3 |= IaAinCH << 10;
ADC2->SQR3 |= IbAinCH << 15;
ADC2->SQR3 |= IcAinCH << 20;
ADC2->SQR3 |= I0AinCH << 25;

楼主:
ADC_EOCOnEachRegularChannelCmd(ADC1,ENABLE);与ADC_DiscModeCmd(ADC1, ENABLE); 不用也可以

网友B:
看來scan打開是對的。:D

楼主:
为什么F407的DISCEN位不起作用?这与F103不同!!!

网友B:
硬體改了,這個就不保證了。

楼主:
wallace_tsou用繁体字,是台湾兄弟?

网友B:
應是說,個人用過十幾種MCU,沒有一個是完全沒有問題的。每一個都被我找到問題。
所以,像這樣的問題,去追也沒有用,還是自己解決就好了。;P

楼主:
难道F407真的有这么大的BUG?就这么简单的被偶发现?

网友B:
能用軟體解決的還算小。
要改電路的就比較差了。
要改機構,還要證明不能使用,需要更多的軟體、儀器來證明。

用到一點點影像,還要去學影像處理。
影像會了,還發現有光學問題。
我原是化學系所,為了控制才寫MCU。

比起來這樣的問題微不足道。

楼主:
这个台湾兄弟太强了!

网友C:
这种东西只有熟悉的人才能搞好啊

网友B:
不強,只是混口飯吃。
剛工作只不過要控制噴印頭,才會電路設計。
後來就用MCU去控制。
噴印頭控好還有機構穩定性。
再來就是影像處理的問題了。

一開始還有十幾人弄,後來機台價格低了。
人也少了。所以MCU就剩我了。
公司不賺錢,要發展新產品,於是就有光學問題。

同業都到對岸去了。沒有可以討論的,只好來找一下資料。
真的只是為了混口飯,就什麼都學會。

楼主:
阿阿,有机会欢迎来大陆,来江苏!

网友D(2014-10-21):
引用 网友B: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N;
    GPIO_ ...

手册上上写,只有ADC1和ADC3才有DMA功能,ADC2在独立模式下不具备DMA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手册上上写,只有ADC1和ADC3才有DMA功能,ADC2在独立模式下不具备DMA功能。

STM32F103的ADC2是無DMA。
STM32F407的ADC1, ADC2, ADC3皆有DMA

网友D:
引用 网友B:
STM32F103的ADC2是無DMA。
STM32F407的ADC1, ADC2, ADC3皆有DMA

目前在用103的,还没用到407。现在也是长了经验,马克备后用。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