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频衰减器

楼主(2014-05-09):
想做一个中频衰减器,大概频段是950~2150MHz的。采用了π型衰减电路,若做50欧姆的阻抗匹配的话,能否直接在输入输出端并一个5欧姆的电阻?或者能不能不并电阻,直接通过铜箔的宽度厚度来达到阻抗匹配的目的?(PS:图中参数还没调好的,不要在意参数,到时根据需要调参数)。。。

楼主:
额,少写了个0,不是并5欧姆电阻,是50欧姆的电阻。

网友A:
这个频段的,应该算RF了,不应该在这个版问问题了。
这个频段,还能用有极性电容?严重怀疑。
肯定不用用并联50欧姆电阻的方式来实现阻抗匹配。RF电路中的阻抗匹配只能用L或者C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频段的,应该算RF了,不应该在这个版问问题了。
这个频段,还能用有极性电容?严重怀疑。
肯定不用用并 ...

不会用极性电容,只不过需要用到这个封装,又懒得再画,所以就用了。哈哈,那要在哪个版问啊。。。

网友B:
晕 你确定这种衰减器 能用在高频?
得用 pin 二极管吧,950~2150MHz  你这带宽可能还得要方向耦合器吧?

要不是就是你的频率单位写错了?确定是MHz单位?

网友B:
950~2150MHz 还中频,没写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