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7VCT6 下载报错

楼主:
stm32F107选择了芯片容量flash 256K 后还是报错Flash Download Failed-"Cortex-M3",然后想到是不是boot0和boot1配置出错,我这boot0接下拉电阻10k, boot1直接接高电平3.3,编译环境KeilV4 下载器 JLINK

网友A(2014-05-09):
BOOT接法没错。
具体怎么设置的截图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BOOT接法没错。
具体怎么设置的截图上来看看;

L85%L1ZNUM(Z2FOJ})72X46.jpg (84.88 KB )

设置

设置

楼主:
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急求啊

网友A:
我的F407设置,你参考下
我用的也是JLI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