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关闭3G模块中的休眠指示?

楼主(2014-05-09):
初次接触模块 用的华为的MC509 现在有以下问题,请教大家:
1 在使用AT+IPSEND发送接收数据过程中,串口总会不定时出现休眠唤醒的提示^DSDORMANT:1,影响串口接收数据的处理 。AT^CURC=0只能关闭掉:^MODE, ^SIMST ,^CRSSI,^HDRSSI, ^RSSILVL,^HRSSILVL等信息。
请问这个提示能否关闭掉呢?当然,如果采用透传模式 该提示应该不会出现。
2 大家一般采用透传还是直接用AT^IPSEND 来收发数据呢?
3 对于串口数据的提取 我是采用串口超时 自动断句来做的 一般用什么方法比较好呢?

网友A:
没用过这个模块

楼主:
那么模块采用内部协议栈拨号的时候老是出现 +CME ERROR: Normal error,一般可能是哪些原因呢

网友B:
不是有个专门的AT指令的么?

你可以问你的模块厂家啊。

楼主:
那个AT文档里面的错误报告格式里面都有一个错误编号 <err> Code,然后列出了所有错误编号的解释
但是这个错误没有编号 就是normal error 不知道是什么导致的错误

网友C(2016-04-19):
我也遇见这个问题了,我曹,楼主你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