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2.4G无线模块(NRF24L01+)2发1收干扰问题如何破?

楼主(2014-05-09):
我测试无线模块发送成功与否是通过主机端的TX_DS标志位来判断是否发送成功,并在串口上显示。我用NRF24L01+模块进行一对一发送和接收时,在5米内成功发送达到95%,最长也可以达到15米。但是当我进行2个发送1个接收时,某个发送端的发送成功率低到50%左右,在接收端能够看到两个无线模块发送过来的数据。大侠们,谁能告诉我这是本身无线的干扰还是我软件的问题呢?如何可以让干扰小一点呢?跪求解答!

网友A:
应该是硬件不支持多点发送吧,我有有关NRF24L01+的数据手册,需要吗?需要可加261584596

网友B:
两个互相干扰。。等于是你旁边有两个人同时跟你说话,你两个人说话都听不清楚。。要干扰小一点,要么就是让两个发射端用不同的频率,要么就用不同的时隙

网友C:
如果发生“三同”即同时、同地、同频就必然会互扰。

网友D:
如果你发送机只发不收的话,它只管发,那发送成功率应该是跟外界是没有关系的。
2发1收,容易出问题的是接收端。
2发1收,一般3者都是工作在同频段的,那你就得把发送端的发送时刻错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