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单片机+CP2200

楼主(2014-05-09):
    有谁用过单片机+CP2200实现以太网通信的??  硬件电路我知道怎么连,但是软件部分一点头绪都没有,要实现以太网通信,应该有现成的程序的吧,是不是uIP协议???  有谁了解这方面的知识  。。

网友A:
现在用CP2200过时了吧,简单易用的架构是STM32F107+RTL8201

网友B:
研究下协议吧

网友C:
新华龙有一款C8051F340+CP2200的开发板,可以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华龙有一款C8051F340+CP2200的开发板,可以研究一下

有例程吗?给我参考参考好不?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例程吗?给我参考参考好不?

我也没有例程,BTF340开发板上配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没有例程,BTF340开发板上配套的...

用51单片机+CP2200实现以太网功能,是必须将uIP协议移植到单片机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51单片机+CP2200实现以太网功能,是必须将uIP协议移植到单片机上?

不是的,CP2200的例程好像只是实现一个WEB页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的,CP2200的例程好像只是实现一个WEB页面...

老实跟你说吧,我现在是大四毕业生,马上要论文答辩了,我做的题目是:可联网的多节点温湿度测量仪。
设计的主要内容是,系统不但实现温湿度的测量并且可以接入局域网,局域网的电脑可以查看温湿度数据。我现在主要的问题是,联网部分的程序我太懂。温室的测量部分的程序我还是懂得。我现在要把程序写进报告里面,在网上就是找不到类似的程序。不知道你能不能帮我。谢谢。

网友D(2014-06-09):
4年前移植的cp2200+c8051f020+uip1.0

可以拿去参考下

网友D:
其实可以用silicon lab的 tcp/ip向导软件 生成协议栈库代码,用起来挺简单的

网友E(2015-04-15):
引用 网友D:
其实可以用silicon lab的 tcp/ip向导软件 生成协议栈库代码,用起来挺简单的

silicon lab的 tcp/ip向导软件  现在在官网上不能下载了  链接指向cmx公司tcp/ip向导软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E:
silicon lab的 tcp/ip向导软件  现在在官网上不能下载了  链接指向cmx公司tcp/ip向导软件 ...

本来就是cmx的协议栈。silicon以前也是用他们的

网友F(2017-05-03):
看到了,学习下

网友G:
网络协议栈芯片可以看看CH395或者CH9121,内置TCP/IP协议栈,无需了解网络协议,全命令操作,上手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