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AFE25x之SD24A的问题

楼主(2014-05-09):
MSP430AFE25x的SD25A模数转换模块支持单极性和双极性信号的转换,在通道配置寄存器 SD24CCTLx 中设置 SD24UNI 位切换为单极性模式。在这个地方我有个疑问,使用双极性模式仍然可以转换单极性的信号,而且双极性模式和单极性模式的输入信号范围一样(双极性时输入范围为 ±Vref/2Gain,单极性时为0 ~ +Vref/2Gain),MSP430AFE25x的 RM 和 DS 手册中也没有说明用单极性模式转换单极性信号有什么好处(相对使用双极性模式转换单极性信号来说)。因此请原谅我钻牛角尖了,我只是想弄明白使用单极性模式转换单极性信号有什么好处,比如可以提高转换速度、降低功耗什么的?忘知道的大侠们不吝告知,谢谢。

网友A:
不清楚,翻了翻手册,还真没找到这个问题

网友B:
我现在在研究F478的芯片,里面有个SD16模块。我就想知道使用外部参考的话,它可以检测的输入电压范围是多少?有点乱。谢谢~~

网友C(2014-06-08):
那就只用双极性好了,很多事说不清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