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6-bit MCU] DZ60 请教capture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4-05-09):
请教大家

我需要的功能是测试一个时钟信号频率,但是一打开capture 功能,我的时钟就从方波变成了三角波,请问需要怎么改?谢谢大家!capture管脚通过一个电平转换芯片连接到需要测试的信号。

网友A:
首先确认一下, 你是说电平转换芯片的输入端的波形会被输出端所影响,是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确认一下, 你是说电平转换芯片的输入端的波形会被输出端所影响,是这样吗? ...

这个问题已解决,谢谢! 我另外问一个问题,捕捉到的时间和实际的时间差别很大,我设置的是上升沿有效,每次上升沿去读计数值,
用下面这个函数获取的计数值,
#define Cap1_GetCaptureValue(Value) \
  (*(Cap1_TCapturedValue*)(Value) = (Cap1_TCapturedValue)TPM1C4V , (byte)ERR_OK)
/*
** ===================================================================
**     Method      :  Cap1_GetCaptureValue (component Capture)
**
**     Description :
**         This method gets the last value captured by enabled timer.
**         Note: one tick of timer is
**               333.333333333333 ns in high speed mode
所以两次上升沿之间的时间为Value *333.333333333333 ,是这样计算时间吧?但是这个和实际测量的相差很远 ms 和us 之间的差别,请教哪里出了问题?谢谢

网友B:
从注释上来看,确实是说计数之间的时间间隔为333.333333333333 ns,但是判断测得值与实际值有无差别,还是请提供楼主提供更加具体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