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TMS320BC51PQ57是否支持回读,用什么版本的软件调试

楼主(2014-05-09):
听朋友说CC(code composer)支持c5x/c20x的CC的软件支持调试TMS320BC51PQ57芯片,请问哪个有这个版本的软件,另外TMS320BC51PQ57是否支持回读?

网友A:
看了一下 CCS3.3中没有这种控制器  看来不支持  别的版本就不知道了

网友A:
TMS320BC51PQ57不知属于C5000系列吗   如果是CCS加硬件仿真器   那可以支持在线调试和数据的读写

楼主:
谢谢,由于我手头上没有C5000,请问在C5000中是否有找到这个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