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BC51PQ57是否支持回读,用什么版本的软件调试

楼主(2014-05-09):
听朋友说CC(code composer)支持c5x/c20x的CC的软件支持调试TMS320BC51PQ57芯片,请问哪个有这个版本的软件,另外TMS320BC51PQ57是否支持回读?

网友A:
ccs 好象并不完全支持所有的芯片, 这个芯片比较老了, 可能要很早的版本才支持了.

不建议在新的设计中使用 (NRND)
替换: TMS320VC5506 – 器件与被比较器件具有相似功能,但并不功能等效。

网友B:
CCS不支持c51. 在CCS之前的CC支持C5x, 但这个CC早已停产。

C51是C5000系列的第一代器件,早于c54x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