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输出限流BJT击穿危险。。。

楼主:
大神们,
  今天看了如下一个电路。ADC输出一个电压,经过功率OP放大4倍的样子,然后经过5欧姆采样电阻输出。
  加入了双BJT对输出限流,如图所示,但觉得2个BJT不能正常工作,易被击穿。
   问题:3906 的B端约20V少点,3906的集电极只有5V左右,即Vbc=15V.同理3904的Vbc=15V。 3904VBE级被击穿了吧?
  多谢!

2014-05-09  (1019.18 KB )

网友A(2014-05-09):
图忘贴了吧?

楼主(点评):
开始搞快了,忘了。。。。

网友A:
这回,图倒是看见了,可是“其C端只有5V左右”这句里面的“C端”在图中找不到。

楼主(点评):
图中标了AB,导致误解了C。我改成了“3906的集电极”

网友A:
“3906的集电极”就是A点啦!

按照你所说,B点约20V,A点约5V,B点电位高于A点约15V,也不能得出3906的Vbe为15V这么个结果,3906的基极和A点中间还有个3906的集电结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3906的集电极”就是A点啦!

按照你所说,B点约20V,A点约5V,B点电位高于A点约15V,也不能得出3906的Vbe ...

这段时间熬夜熬多了,精神恍惚,BJT的极都搞错了。是VBC=15V。这个电路有大问题,刚刚发现,压根工作不了。想尽量电路简单实现限流,还是不行,看来还是只能采用OP结构限流。
多谢啊!
VBC=15V,击穿么?呵呵。。。。。

网友B:
粗算一下,3906只有在0.6V/5欧=120mA下开始限流;3904只有在输出电流反向、且接近120mA时限流。两个管子都不会被击穿(假设两个Vbe都是0.6V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粗算一下,3906只有在0.6V/5欧=120mA下开始限流;3904只有在输出电流反向、且接近120mA时限流。两个管子都 ...

多谢啊。
  3906,3906基极和集电极有15V电压了。对3904而言,基极到集电极存在一个正向二极管,但此时此二极管上电压由15V,个人感觉是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段时间熬夜熬多了,精神恍惚,BJT的极都搞错了。是VBC=15V。这个电路有大问题,刚刚发现,压根工作不了 ...

此电路确实不能工作。
不能工作不是由于管子击穿,而是输入对地为正时3904集电结导通,输入对地为负时3906集电结导通。两管总有一个起限流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电路确实不能工作。
不能工作不是由于管子击穿,而是输入对地为正时3904集电结导通,输入对地为负时390 ...

导通后成了正反馈,最后输出摆动到电源电压。。。。应该是没限流。。。

网友B:
3904不满足正常工作条件。既使3904的BC结导通,多大(3mA)的电流能使它烧毁?一旦二极管导通,A点电压就不是5V了。3904只在这里捣乱。
要限流,3906集电极接地或负电源,3904集电极接正电源。

楼主(点评):
哦,确实,我忽略了电流大小。查查规格书看看3904什么时候烧坏。多谢啊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导通后成了正反馈,最后输出摆动到电源电压。。。。应该是没限流。。。 ...

不错,输入对地为正时3904集电结导通,输入对地为负时3906集电结导通。任一集电结导通就成了正反馈。

楼主(点评):
NPN BJT的基极到集电极过多大电流会烧坏呢?对3904这种小管子,规格书上没写出来。下面的帖子我分析了下。。。多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3904不满足正常工作条件。既使3904的BC结导通,多大(3mA)的电流能使它烧毁?一旦二极管导通,A点电压就不 ...

规格书里倒没写多少电流烧坏。。。。。BC为正偏二极管,面积很小,可能过的电流比较小,不知道和BE比起来面积的比例是多少,面积的比例大致决定了导电流的大小吧。。。。。3MA可能接近极限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规格书里倒没写多少电流烧坏。。。。。BC为正偏二极管,面积很小,可能过的电流比较小,不知道和BE比起来 ...

放心吧,100mA绝对不会烧。

网友C:
人家放水,都是往沟渠里放,你却往山上放。

网友D(点评):
老9比俺强,俺啥也没看懂

楼主(点评):
呵呵,开始用的BJT设计的跟随功放,后来改用功率OP,以为抬升了电压,最后发现电位不行了。

网友A:
其实楼主这个电路,似乎增加两支二极管就可以实现目的。

楼主(点评):
大侠有提示?我已经屈服了,用廉价的4558和二极管形成限流。。。

楼主(点评):
我这个电路要在正负5V输入的情况下都达到同样的性能,昨天分析了下,单独的BJT限流怕是不行。

网友A:
“我已经屈服了,用廉价的4558和二极管形成限流”
既然方案已经改了,我就不多聒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