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翻译

楼主(2014-05-09):
AltiumDesigner includes automatic power plane analysis.Split planes are detected automatically - a plane is split by placinig lines,arcs or fills on the plane to create separate regions.Nested split planes are supported.Power plane pullback is created automatically around the board edge.

网友A:
AltiumDesigner 包含自动电源平面分析. 平面分割自动检测 - 平面被放置在其上的线, 圆弧或填充分割为分割区. 支持嵌套平面分割.在板边缘自动创建电源平面回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