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程序在AT89S52能运行放在STC89C52RC上不能运行

楼主(2014-05-09):
我用AT89S52写了一个12864的测试程序,能够正常运行,这个是在开发板上测试的,我自己焊接了一块板是用的STC89C52RC单片机,改完引脚下载进去后,12864没有现象,我自己焊接的版没有问题,用其他程序在12864能正常显示。这两块单片机应该是兼容的,而且程序也没有用到特殊寄存器。
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延时子程序模块
//**********************************************
void mdelay(uint delay)
{        uint i;
        for(;delay>0;delay--)
                   {for(i=0;i<80;i++) //1ms延时.
                       {;}
                   }
}

//************************************************

void show();   //液晶显示程序
//****************************************
//12864液晶显示部分子程序模块
//****************************************
sbit rs                = P2^0;
sbit rw                = P2^1;
sbit e          = P2^2;
#define lcddata P0
sbit busy=P0^7;   //lcd busy bit
void wr_d_lcd(uchar content);
void wr_i_lcd(uchar content);
void clrram_lcd (void);
void init_lcd(void);
void busy_lcd(void);
void rev_row_lcd(uchar row);
void rev_co_lcd(uchar row,uchar col,uchar mode);
void clr_lcd(void);
void wr_co_lcd(uchar row,uchar col,uchar lcddata1,uchar lcddtta2);
void wr_row_lcd(uchar row,char *p);
//**********************************
//液晶初始化
//**********************************
void init_lcd(void)
{
        wr_i_lcd(0x06);  /*光标的移动方向*/
        wr_i_lcd(0x0c);  /*开显示,关游标*/
}
//***********************************
//填充液晶DDRAM全为空格
//**********************************
void clrram_lcd (void)
{
        wr_i_lcd(0x30);
        wr_i_lcd(0x01);
}
//***********************************
//对液晶写数据
//content为要写入的数据
//***********************************
void wr_d_lcd(uchar content)
{
        busy_lcd();
        rs=1;
    rw=0;
        lcddata=content;
        e=1;
        e=0;
}
//********************************
//对液晶写指令
//content为要写入的指令代码
//*****************************
void wr_i_lcd(uchar content)
{
//        busy_lcd();
        rs=0;
    rw=0;
        lcddata=content;
        e=1;
        ;
        e=0;
}
//********************************
//液晶检测忙状态
//在写入之前必须执行
//********************************
void busy_lcd(void)
{
  lcddata=0xff;
  rs=0;
  rw=1;
  e =1;
  while(busy==1);
  e =0;
}
//********************************
//指定要显示字符的坐标
//*******************************
void gotoxy(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x)
{
        if(y==1)
                wr_i_lcd(0x80|x);
        if(y==2)
        wr_i_lcd(0x90|x);
        if(y==3)
                wr_i_lcd((0x80|x)+8);
        if(y==4)
        wr_i_lcd((0x90|x)+8);
}
//**********************************
//液晶显示字符串程序
//**********************************
void print(uchar *str)
{
        while(*str!='\0')
        {
                wr_d_lcd(*str);
                str++;
        }
}

//***************************************
//液晶显示主程序模块
//***************************************
void show()
{

  gotoxy(1,0);
  print("欢迎光临");
    mdelay(200);
  gotoxy(2,0);
  print("欢迎光临");
  mdelay(200);                 //扫描延时

gotoxy(3,0);
  print("12864 液晶测试");
  mdelay(200);                 //扫描延时
gotoxy(4,0);
  print("12864 液晶测试");
  mdelay(200);                 //扫描延时
}

//************************************
//主程序
//*************************************
main()
{

        init_lcd();
        clrram_lcd();

        while(1)
        {

            show();                //液晶显示数据

                }

}

网友A:
速度不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速度不一样的

除非选了6T选项,否则速度是一样的。还有注意扩展RAM是否启用的问题。其实楼主可将STC的单片机直接放到原环境试试,估计是正常的

网友C:
引脚对应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