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编程]
USBHID设备如何设置一包数据发送的长度

楼主(2014-05-09):
比如我想一包发送64字节数据如何设置,网上说是什么设备描述符,是说设备描述符可以修改吗,我现在在PC端的源码一包只能发送9个数据,我想一包多发数据要在哪做修改如果直接改writefile里的长度并定义相同长度的数组,发送的话用bus hound软件捕捉不到数据,求大神相助

网友A:
要修改端点描述符,报告描述符,还有端点暖冲区大小,设备上的接受程序可能也要改。自己看看

楼主:
具体是哪几个参数,是函数里的参数吗,具体哪个函数知道吗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修改端点描述符,报告描述符,还有端点暖冲区大小,设备上的接受程序可能也要改。自己看看 ...

具体是哪几个参数,是函数里的参数吗,具体哪个函数知道吗高手

楼主:
引用 楼主:
具体是哪几个参数,是函数里的参数吗,具体哪个函数知道吗高手

我这边是PC端发送数据通过USBHID,我不知道修改哪里可以改每发一包数据的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修改端点描述符,报告描述符,还有端点暖冲区大小,设备上的接受程序可能也要改。自己看看 ...

我这边是PC端发送数据通过USBHID,我不知道修改哪里可以改每发一包数据的长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边是PC端发送数据通过USBHID,我不知道修改哪里可以改每发一包数据的长度 ...

晕....谁知道你PC主机软件那边的程序是咋样的~用什么库~而且还得看你的USB设备支持的HID报表长度和端点最大包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晕....谁知道你PC主机软件那边的程序是咋样的~用什么库~而且还得看你的USB设备支持的HID报表长度和端点最 ...

哦thanks

网友(2014-10-17):
设备端的report描述符修妖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