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接收头无法进入中断程序

楼主(2014-05-09):
如图开发板用的是LPC1114,红外头HX1838,数据针脚接MCU的P2.9

这个是买的红外模块

无效,怒了,自己直接连

还是无效
//主程序
int main()
{
        led_init();
//开启GPIO2.9的下降沿中断
        LPC_GPIO2->IE |= (1<<9);
        NVIC_EnableIRQ(EINT2_IRQn);
while(1);

}
//中断处理
void PIOINT2_IRQHandler()
{

        if((LPC_GPIO2->MIS&(1<<9))==(1<<9))
        {
        //点亮一个LED看看效果
                LED1_ON;
//红外解码
..............
现在的问题无论我如何按遥控器,LED就是不亮,说明,压根就没有进入中断,GPIO2.9始终是高电平,更不要说解码了。

网友A:
楼主的图片全挂了,建议重新上传到帖子里,不要用外链

网友B:
用示波器检查下发送波形是否正确。

楼主:
问题找到了,买的红外接收器是坏的,重新买了几个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