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推荐一款单片机型号,具体要求见内

楼主(2014-05-09):
单片机选型要求:
1、低功耗(电池供电)
2、带一路PWM,若内部有一路温度检测和1路内部AD更好
3、内部低频和高频时钟可切换
4、最好内部有上电复位,可节省一个IO口
5、工作温度-40+85℃~+85℃(室外工作)
6、可靠性说得过去
7、封装:SOP8或MSOP10
7、大批量(一次几万片以上)价格最高不超过0.4元

网友A:
这个要求很高,不知道有没有,我是没听说过。

网友B(2014-06-19):
带AD不超0.4的有点难找

网友C:
估计没有

网友D:
看见这个想起个冷笑话:

大量收购RMB:
100RMB 面值的, 90块;
50RMB面值的,45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看见这个想起个冷笑话:

大量收购RMB:

亮了~~~

网友F:
这个确实很难买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