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APFC谐波降不下来,求助!

楼主(2014-05-09):
小弟正在调试三相APFC,主电为三相六开IGBT整流结构,路的结构如下:

    首先说明一下主电路参数:

                            交流侧电感1.6mH;母线电容940uF;母线电压700V;IGBT开关频率为16K。

    调试的过程中利用了三相接触式调压器,逐渐的升高输入电压值,首先设定母线电压为550V,使负载为3.6KW,开始升高调压器,升到线电压AC200V(后面的都表示线电压)左右的时候,母线电压已经稳定,这个时后电流的波形还不错,THD=6.9%,PF= 0.99,如下:

;

由于外环电压的调节作用,当AC在输入AC200V~AC320V的时候,母线电压都是稳定的,只是在相同的功率等级下,增大输入电压,相电流会随之减小,电流的谐波也随之增大,但是电流还是没有震荡,只是谐波大而已:

下面是输入AC250V时候的波形,THD = 7.1%:

可以看出峰值和过零有些畸变了。

当我最后上升电压到320V的时候,电流的波形变成了如下,THD = 10.2%:

以上这些都还好,但是当我把母线升高到700V的时候,若此时AC300V输入,那么电流波形还可以,如果再往上升,电流就会震荡,波峰波谷震荡,一直升到AC410V,电流波形已经差的不成样子了,在从AC300一直升高AC410V过程中,电流变化过程如下:

可以看出随着输入电压的增大,电流首先是开始谐波增大,然后开始大约在AC350V的时候在波峰和波谷有一些轻微的振荡,追后当输入到AC410V的时候,振荡跟很剧烈,这是THD很高,失去了APFC的意义。

而且无论电流波形如何,主要的谐波还是5次,7次谐波波较高。

小弟这里有三点不解:

1.  5次,7次谐波是如何引入?如何消除的?

2.  对于同样的输入电流大小为什么母线550V的时候没有震荡,但是母线700V的时候就振荡了?

3.  对于无论怎样改PI参数电流的谐波还是降不下10%

4. 不管采用SVPWM控制还是SPWM调制会出现同样的现象,采用dq坐标的控制和采用abc坐标的直接电流控制效果也一样,母线700V的时候输入电压越高,振荡越严重。

请问怎么解决?实在是不知所措,请各位指导,我的QQ是2681857289

请问如何将APFC的谐波降下来,降到5%以内?到底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

网友A:
图片没有上传合适 需要以附件的形式上传   楼主为问题描述这么多
但是对这个不熟悉    还有高手们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B:
没接触过这个。但是我猜,如果是硬件问题,就不会出现这么有规律的变化。ti好像有pfc的套件吧,可以问下看看,可以借1套测试下。

网友C:
看不到图片

网友D:
你驱动600A/1200V管子时,栅极串连电阻用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