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宽范围输入电压的反激变换器必须工作在DCM模式下吗?

楼主(2014-05-09):
(无正文)

网友A:
如何能保证这么宽的范围都在DCM模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何能保证这么宽的范围都在DCM模式。。。

保证低压重载下的能工作在DCM模式即可。再稍微减小点初级电感量,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保证低压重载下的能工作在DCM模式即可。再稍微减小点初级电感量,就可以了。 ...

你可以算一下这个60-360输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算一下这个60-360输入的。。。。

这个不用算。
在不限制频率和效率的前提下。

网友C:
这么宽的输入电压范围, 低压重载还整DCM的话,开关管电流应力很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用算。
在不限制频率和效率的前提下。

那就没法玩了。。。
纯理论性的东西,大家都知道,所以3L的回复不是我在2L想要的答案。。。:lol
如果全程DCM,LZ这个可能用单级PFC这种可变频的控制器合适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