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定位

楼主(2014-05-09):
我要用双向可控硅驱动大功率设备,项目要求中要有故障定位的功能,想用MCU监测那个双向可控硅,不知道怎么做,纠结啊,希望各位大侠帮忙!

网友A:
可控硅控制回路中串个光耦 返回给单片机,就可以检测可控硅 通断否?
如果你涉及到调压 那么你就要串互感器 返回信号了。

网友B:
一般都是电流互感器检查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