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探测器放大电路请教

楼主(2014-05-09):
这是一个金属探测器放大电路,电感线圈绕成一个圈,检测有金属从线圈经过时报警,经过OP两级放大后,金属检测口用AD口采集电压,没有金属时,AD口电压为0,当有金属经过结圈时会有一个脉冲电压,AD检测到此电压报警,

产品供电是镍氢电池与外接开关电源两种电源
当用电池开机测试时,当没有金属时,12小时内会有2次左右误报警
当用开关电源给电池充电同时开机测试,当没有金属时,12小时内会有3次左右误报警

请朋友帮忙看一下此电路怎样改进.

网友A:
12小时内会有2,3 次左右误报警
出错概率已经比较低了, 是不是外界干扰信号引起的 (比如日光灯启辉)? 想办法找到干扰源, 和干扰情况, 再做针对性的改进吧.

网友B:
加一级信号隔离缓冲,再整流,把滤波频率设定低一点,你这个根据频率来区分有无金属划过吧,是的吧,应滤波再整流才对啊。

网友C:
没有必要的,这个用接近开关来做就可以,这方面已经很成熟了。

LC振荡,三极管搭个比较器。然后有金属经过,比较器就会出脉冲了。报警距离什么的你可以通过比较器参考电压,和LC振荡反馈电阻调整。

完全没有必要用运放和ADC啊。一个好点的ADC都够买一个成品接近开关了。

而且,成熟的接近开关完全不存在误报警的问题。就算你电源那边给了电路干扰,差分输入的比较器也不会受影响。

楼主:
这个用接近开关来做就可以,没明白这句话什么意思,能不能说明白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必要的,这个用接近开关来做就可以,这方面已经很成熟了。

LC振荡,三极管搭个比较器。然后有金属经过 ...

这个用接近开关来做就可以,没明白这句话什么意思,能不能说明白点,谢谢

请问有没电路参考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用接近开关来做就可以,没明白这句话什么意思,能不能说明白点,谢谢

请问有没电路参考一下 ...

我刚刚百度了一下,发现金属探测器和接近开关的原理其实是一样的。某些参数,和叫法不同而已。

既然你问这个电路怎样改进,我的意见是:

1:成本可以降低很多。从你的描述来看,你不需要做线性测量,那ADC就没有必要,比较器后计数或者报警就可以。

2:接近开关的电路你搜下就知道了。和你这个差不多的,LC振荡都这样,没有本质区别。而且我觉得你L1 L2的画法有点容易引起误会。按理说,这里要有正反馈,L1和L2应该是变压器的形式,而不是电感串联。

3:有误报警。你这个是检测振荡电压变化的。电压变化的原因无非是电源电压的变化,或者金属电涡流对电磁场的影响,或者其他磁场的影响。

你得找到原因,如果是电源电压不稳引起的,那换电源,或者让采样到的电压和参考电压一起随着电源电压波动(差分放大器)。

要是是其他磁场的影响,这个比较麻烦。屏蔽,或者原理干扰源。电路本身是没办法区别金属电涡流和其他磁场影响的。

网友C:
我自己也不是做这方面的,只能说略懂原理。

你随便参考下吧:lol

网友D:
在软件上加一个计数器,连续N次检测到金属才算检测到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在软件上加一个计数器,连续N次检测到金属才算检测到有.

这个绝对不行的。

这样对于只经过一次的情况就没法测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绝对不行的。

这样对于只经过一次的情况就没法测了。

这个取决于你的要求的响应速度。
只有极小的东西才会出现一次能检测到,金属探测一般都是低频测试不是高动态测试。

网友E:
误报没有了,检测小物件时,一定会有漏报。就看你要哪一个。

网友E:
所以你要根据现在的技术和经济情况,以及这台设备的用途,定一个对这台设备的要求。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我自在想想

网友F(2016-11-28):
这个电路咋样了?啥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