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8f25k80的spi使用问题

楼主(2014-05-09):
我想使用spi的主模式只接收数据,该怎么启动接收数据,接收到需要的数据后怎么停止呢

网友A:
接收到数据后自动就停止了吧。好多单片机都是发一个虚字节,用来启动接收。

楼主:
每接收一个字节都要先发一个虚字节吗

楼主:
再没人指点一下吗

网友B:
在你的设计中,你的MCU是主机,提供数据的对方为从机,整个通信过程一般是:
主机发送命令给从机,通知从机准备数据,然后主机切换到接受状态,从机准备好数据后,根据主机的SCK信号,将数据一位一位的返给主机,从机数据发送完毕后转为等待应答状态,主机在接受完数据后返回给从机一个应答信号,一个通信过程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