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 求助

楼主(2014-05-09):
哪位大虾给我发一个完整的通用定时器pwm输入测频率的程序,官方的只是部分程序,不是完整的工程

网友A:
添加相应的文件,设置STM32型号等,新建个工程又不难;

或者你找一个F1的工程,再添加这部分程序;

网友B:
我也在做这个,但是读出来的数据好像有问题(我猜是频率的问题,我读的是DSM501A的信号,那个频率挺低的)  我想问的是那个读取的频率范围是多少呢?是不是低于时钟频率就行了?